请问各位老鸟700N可以装OS61SX发动机吗?

楼主(2013-06-05):
请问各位老鸟700N可以装OS61SX直升机发动机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哦!感谢支教。。但是如果要飞简单3D的话OS61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支教。。但是如果要飞简单3D的话OS61可以吗??

不行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