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组系数的具体影响

楼主(2013-06-05):
windingfactor对
电机
实际有什么影响 比如同尺寸同kv电机 不同绕发会有不同的绕组系数 但实际这两个电机在工作上有什么区别 比如发热电流 耐压等 ?? 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围观木烟酒过

网友B:
如两极电机,如地球般,只有南极和北极两个极点是有作用的,其余地方就算绕线有碰场,但必须屈服到南北两个极点,而归算到南北极后,这些磁场必然是有损失的,1减去损失后的就是绕组因数。绕组系数与角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