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航友用过APM2.5的飞控吗?用华科尔D10控和APM2.5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6-05):
有航友用过APM2.5的飞控吗?用华科尔D10控和APM2.5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没看到校准遥控器选项?

网友:
看你这个图的界面,感觉应该是根本没有把APM和电脑连接啊 先用USB连上APM,然后在CONFIGURATION里才会有校准的页面

网友:
连接电脑装驱动,多出一个COM2560口才算数的

网友:
不连接飞控是不会显示选项的!

楼主:
解决了,是没按右上角的联机按钮

网友:
呵呵,好粗心,飞的时候可别这样

网友:
哥们是来自娱自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没按右上角的联机按钮

是你没去上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你旷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