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大三元,电源线怎么接~~~~~~

楼主(2013-06-05):
三根电源线和充电器连接电源的两根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
和我一样的配置,30A的电源多少钱买的?
这个简单标+的三个端子都是正极,任何一个接A6的电源红线都可以。标-的是三个端子都是负极,任意一个接A6黑线。B6和保姆就尽管插,哪个能插进去就插哪,准没错。

网友A:
你最好有万用表,N是零线,L是火线,还有一个是地线。一般插头上也有相应标志对应接上就行。用万用表找到地线是哪根,地线插头就是三角插头最上面那个头。地线接那个特殊标志,零线和火线可以随便接,左右互换也可以。

网友:
这一套充电器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有万用表,N是零线,L是火线,还有一个是地线。一般插头上也有相应标志对应接上就行。用万用表找到地 ...

谢谢你。我买的全套700包邮

网友:
刚下单!就有人交我接线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已经解答完整了,顶一下~

网友:
中山兄灌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买的全套700包邮

还有,地线可以不接的,就是电源漏电的话你容易被电到而已。实际上最靠右面的两个端子接零线和火线就可以了。我用的就是两相插头,简单明了很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地线可以不接的,就是电源漏电的话你容易被电到而已。实际上最靠右面的两个端子接零线和火线就可以 ...

请看是这样吗?在确认一下,怕接错烧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买的全套700包邮

700好像有点贵,不用保姆的飘过,A9+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是这样吗?在确认一下,怕接错烧了。谢谢!

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是这样吗?在确认一下,怕接错烧了。谢谢!

正确

网友:
已有正解,模友都很有爱啊,,,

网友:
顶一下,我也用的这款充电器,只是没用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