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雕刻机加工铝合金,喷切屑液不?

楼主(2013-06-05):
各位大侠,做个调查,如标题所示啊,看看大伙是怎么样加工铝合金的哦?

网友A:
原来加,,现在不用了,用把好刀干铝一点也不沾到,

网友:
以前附近的五金店只有4刃,那个痛苦啊,后来换了2刃,机器又让人抗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加,,现在不用了,用把好刀干铝一点也不沾到,

大师,啥是好刀啊?能否告知我啊?谢谢了!!

网友:
可以喷可以不喷   这个要看铝的硬度 硬度大的淬火航空铝之类的  就不用加   但是光洁度不是很好       球头刀修光后又很多细小的毛刺  很难难看               挤压铝型材之类的必须加 不然就会粘刀

网友:
用最水的刀 2.6元一把的  加乳化液  干出来也蛮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啥是好刀啊?能否告知我啊?谢谢了!!

我没用铝合金专用的,用的三刃硬质合金铣刀,能出镜面效果,8000转左右

网友:
这个和速度和吃刀量有关。
如果小吃刀,不加没事儿。
如果吃刀要大,一定要加,不然很容易断。。
我是用3MM刀,下刀1MM,加水。。。
效果很好。

网友:
有条件还是加切削液切削质量好,明显光滑省刀,如果一定要干切最好用单刃刀,不容易沾刀,我用伺服雕铣机2.2kw800赫兹主轴,大量加工6061,都是喷的雾化铝用切削液

网友:
有条件尽量喷,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