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舵机测试仪,方便简单好用

楼主(2013-06-05):
准备垃圾接收机一个,接好不用的电调和电池电池,对频后就可以用遥控器测试舵机的行程、中位和虚位了,如果有问题,直接拆了舵机进行维修。
这方法很简单好用,非常适合新手找舵机中位,找到之后装好舵机臂就可以上机了,

网友:
有那么无聊嘛

网友:
多鳩餘啦

网友A:
相当佩服楼猪的智慧

网友:
直接插在飞机上面的借口不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佩服楼猪的智慧

楼猪?你表扬人家干什么!!!

网友:
16元的舵机检测器好用啊,没必然搞太复杂了

网友:
舵机中立点有必要这么复杂吗?直接把舵机插到接收机、不要开遥控、这就是中立点

网友:
以为什么好点子呢!

网友:
高手啊。。。拜服。。。

网友:
我以为自己开发的一个舵机测试仪呢。结果兜一大圈子却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用豆腐做黄豆

网友:
好吧,我说个实用的。
自备一个接收电池,能代替电调和电池。用废旧手机电池改造,电芯拆开接一个舵机插头就可以。

网友:
高手啊,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用豆腐做豆腐

网友B:
TITAN舵机测试仪都只卖8.5块了。 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啊!还美其名曰自制。哈哈哈哈。

网友C:
没必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
表示30+的接收机比10+的简易舵机测试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