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酷睿CPU运行mach3稳定吗?

楼主(2013-06-05):
原来的单核一体机并口坏了,现在又要买台一体机回来。都是酷睿的配置。
不知道双核CPU运行mach3是否稳定。
都是日立15寸洋垃圾。

网友:
就是个

从  笔记本赛扬750      台式机 赛扬2.4      奔腾4  2.8        酷睿E5300    酷睿I3    I5  都运行MACH3    只要系统散热好     没有装那些乱七八糟的国产软件  都还是很稳定的          注意关闭屏幕保护和节能

系统越干净越好  最好就是正版XP  只保留几个需要的服务    只装一个MACH3

楼主:
运行mach3的电脑我们基本不装其它任何东西。
只要你们有成功应用案例我就放心了。

网友:
一直很成功啊      关键是MACH 版本要好      我用 MACH3  3年多了    感觉都很稳定       丢步   没事乱动之类的情况一般是主控板滤波不好      并口线质量差      机器没有很好接地等等因素造成的      和软件无关

网友A:
      感觉蛮稳定的呀 ,既然不天天用 MACH3 这个软件,但没事时也连上玩一阵子 ,感觉软件都还很稳定,我就这一台电脑,里面乱七八糟要用的什么软件都有,jj跑着,自己就无聊了,就在电脑玩其他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出现。。。。。

网友:
我现在有台机用的E5400+维宏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蛮稳定的呀 ,既然不天天用 MACH3 这个软件,但没事时也连上玩一阵子 ,感觉软件都还很稳定,我就 ...

神回复出现!
如果所说为真,那就是神电脑或神人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回复出现!
如果所说为真,那就是神电脑或神人品了!!!

     看来这是假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回复出现!
如果所说为真,那就是神电脑或神人品了!!!

也不见得是假,也可能是他用的太少没碰到错乱的情况.我也是偶尔玩,就装在平时用的电脑上,也曾经在mach3运行的时候用用别的软件,没有发现明显的失步现象.也可能我这要求不高,丢几个脉冲看不出来罢了. 搞金属装配件的,这几个脉冲就可能产生一个废品出来,不能忽视,那位可能和我的一样,要求不高,没精确测量而以,大家不要这么学.
不过一般的情况下本人也尽量避免雕刻的时候同时玩别的软件. 总担心开(弹)新页面时万一'卡机'mach3也跟着罢工就完蛋了. 向那位那样肆无亟待的用,没敢试过.

网友:
关键是接地线

网友:
比我的电脑配置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