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Sky接收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6-05):
本人是新手,控是14sg。最近打算玩玩小固定翼练习机,全套不包控和接收620元。所以上网找了一下资料,知道FrSky这个品牌的山寨接收可以兼容futaba的控,因为原装的接收比较贵,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我买这款FrSky七通道这款接收是否足够,另外这款接收实际遥控距离是多少,最后恳请各位推荐性价比高的接收。。。。。。。谢谢

网友:
两个字,很好!字数你妹字数你妹字数你妹字数你妹

网友A:
我的控是T8FG,一直用FrSky七通接收机。真的很好用,从未出现过问题,可以放心使用。没飞太远过,但经常飞高七、八百米是没问题的。我有直机、四旋翼和固定翼,7通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是T8FG,一直用FrSky七通接收机。真的很好用,从未出现过问题,可以放心使用。没飞太远过,但经常飞高 ...

谢谢你。。。。。。另外请问这款接收是如何对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另外请问这款接收是如何对频的?

对频可以看说明书,简单来说就是按着对频键通电,跟Futaba原厂接收机不一样

另外,既然你用14SG了,不如选择原厂的R2008接收机,也就400多元,比FrSky贵一倍而已,但原厂的可靠性不用我多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频可以看说明书,简单来说就是按着对频键通电,跟Futaba原厂接收机不一样

另外,既然你用14SG了,不 ...

没错,绝对是原厂的更可靠些。主要看见楼主说要玩玩小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绝对是原厂的更可靠些。主要看见楼主说要玩玩小固定翼吗。

是的是的,7通山寨才卖170包邮。。。。。。

网友:
T8FG可以用frsky的控,但最好买那款8通的200多的那种,因为只有那个支持SBUS。

网友:
我也准备用原厂的R2008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