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过3005无刷云台电机的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05):
我的板子是V3 刷的毛固件 之前电机不够力 换了这个 静止的时候没问题 转动的过程中一格一格的转动 就像不上电转动电机 有磁场阻力的卡格感觉 不像调不好参数那种抖动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用上控制板就不会一格一格的了,很顺滑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控制板就不会一格一格的了,很顺滑不用担心

大哥 什么控制版啊 我用的是德版V3 是这个吗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麻烦详细点啊 谢谢了

楼主:
我是上了V3板 一卡一卡的转动啊

网友:
德国俄国的固件好用不好用~~关键看你怎么调试!别怀疑硬件,我入了套到现在还没装呢

网友:
调试时,先把功率加大,不行就加到最大。如果还不行,就加大控制板电压,注意,12V以上一定要当心,别烧了控制板

网友:
这电机看上去是高电压低电流的

网友:
2208 足够了    3005 有点力气过剩

网友B(2013-10-28):
引用 网友A:
用上控制板就不会一格一格的了,很顺滑不用担心

这电机做不了云台吧,可能是个坑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做不了云台吧,可能是个坑

这个是云台专用的,
卡片机可以用这个,狗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云台专用的,
卡片机可以用这个,狗就有点浪费了

准备用来做第三轴 ,严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用来做第三轴 ,严重卡

光电机拿在手里转不卡就行,接上控制板卡那是没调好PID,功率,各种调慢慢折腾吧

网友:
6楼的加大电压的建议不能听!!!
控制板的电压一旦确定就不能改变,一变电压所有数据又要从新设定

网友D:
这种电机我反正调不出来顺滑的感觉,无论是4008还是3005,各种参数都试过,用的是正版2.2。动作一快就会一卡一卡的,望高手说一下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我反正调不出来顺滑的感觉,无论是4008还是3005,各种参数都试过,用的是正版2.2。动作一快就会一卡 ...

我也是,准备拆了重绕

网友:
谁知道这种电机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