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PRO直升机的传动轴能从尾管后面拉出来不?

楼主(2013-06-05):
我的尾翼伞齿经常扫齿,我拆下了唯一总成,发现尾管里的轴可能湾了,因为我拆下尾翼后伞齿发现中间的那根轴靠在了一边,正常应该是停在尾管中间。我搬动了一下好吃力的,搬过来一松手唰的又回过去了,我想从尾管后面将这跟轴拉出来,请问用力能不能从后面拉出来?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拉得出来!

网友B:
最好把尾管一起拆下来,再拆轴,直接拔的话有可能会把里面的传动轴的轴承留在尾管里,这样的话再装进去就麻烦了。

网友C:
拆 尾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尾管一起拆下来,再拆轴,直接拔的话有可能会把里面的传动轴的轴承留在尾管里,这样的话再装进去就麻 ...

请问中间那根传动轴靠在尾管的一边有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伞齿插不到位?我看到尾管伞齿里面那个插槽呈圆形了不是十字形槽了。请问是轴短了所致不?我是第一次玩轴传的。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 尾管吧

请问中间那根传动轴靠在尾管的一边有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伞齿插不到位?我看到尾管伞齿里面那个插槽呈圆形了不是十字形槽了。请问是轴短了所致不?我是第一次玩轴传的。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拉得出来!

请问中间那根传动轴靠在尾管的一边有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伞齿插不到位?我看到尾管伞齿里面那个插槽呈圆形了不是十字形槽了。请问是轴短了所致不?我是第一次玩轴传的。没经验。

网友D:
十字槽都圆了还能飞么???这样的话传动轴就是滑的了···起不到传输动力的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那根传动轴靠在尾管的一边有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伞齿插不到位?我看到尾管伞齿里面那个插槽呈圆形 ...

十字槽变圆了肯定不对 .......轴朝一边歪 不一定是轴歪了 可能是尾管歪了. ..我以前的尾舵机是固定在尾管上面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朝螺丝使力的一边斜了  你的锁尾舵机如果也是在尾管上面固定的 可以看看这个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那根传动轴靠在尾管的一边有影响吗?会不会影响伞齿插不到位?我看到尾管伞齿里面那个插槽呈圆形 ...

十字槽被扫圆了会不会是尾管没有插到尾管座最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槽变圆了肯定不对 .......轴朝一边歪 不一定是轴歪了 可能是尾管歪了. ..我以前的尾舵机是固定在尾管 ...

我的尾舵机是在机身下面的,不是在尾管上的。我看了尾管没有弯,我没有炸过机啊。飞机到手才几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槽都圆了还能飞么???这样的话传动轴就是滑的了···起不到传输动力的作用了

所以飞机360度打转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尾舵机是在机身下面的,不是在尾管上的。我看了尾管没有弯,我没有炸过机啊。飞机到手才几天啊

尾管没歪最好  那你就卸轴吧  关键看当时装机的人有没有在传动轴中间那个限位轴承外缘上502..你可以拔下试试 实在不行 最后再卸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没歪最好  那你就卸轴吧  关键看当时装机的人有没有在传动轴中间那个限位轴承外缘上502..你可以拔下试 ...

我拆下来了,轴弯的原因可能是轴中间没有轴承所致。我校直了装好了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装好就爽飞吧

楼主:
轴传的没有皮传的性能好啊,我拆开看了,轴传的材料死铝的,这样在高速旋转下这根轴容易弯。

网友:
轴弯估计是传动轴没装到尾挤的在有中间没有轴承离心力甩的象抡跳绳一样!中间的轴承拆的时候用比尾管细点的管子一退就容易出来了!装的时候胶皮边缘涂点肥皂水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