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6-05):
450电直,启动机检都正常,推油门40%处,机身顺时针微转5—10度,这时向左轻打方向舵修正,机身逆时针高速旋转,停止在来,油门推到40%处向右微打方向舵,机身立刻顺时针高速旋转!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
不大懂~
是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
尾桨转不转?

网友:
陀螺仪上应该设置下正反舵

网友:
看看尾推,应该是移动不顺畅

网友:

刚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确认设置正常!

怀疑是陀螺仪故障。我的陀螺仪是亚拓GP790,有副翼亚拓450。

网友:
陀螺仪反向的可能性最大,换个方向试试

楼主:
我的是GP7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GP780

我是GP790。整机是亚拓出厂调试好的450RTF,已经飞了100多个起落,
没有任何问题。大桨不转的情况下进行测试,也是一切正常。困惑!
参见我发的贴子:

亚拓450RTF,GP790貌似罢工了,可能是因为用错电池导致,咋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982

网友A:
应该是陀螺仪正反开关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陀螺仪正反开关的问题。

不是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此问题。

那就把尾桨夹翻个面试试,我上次修了装机就和你说的一样,没动控就慢慢自旋,一动就控快速自旋了,方向失效。我是说试试,不一定会好。

网友:
我的问题已解决,确实是GP790设置正反向的问题,供了解。

详见原贴:
亚拓450RTF,GP790貌似罢工了,可能是因为用错电池导致,咋办?(已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9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尾桨夹翻个面试试,我上次修了装机就和你说的一样,没动控就慢慢自旋,一动就控快速自旋了,方向失 ...

谢谢朋友,确实是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