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无反应,求教!

楼主(2013-06-05):
请高手赐教,是那里出错了,谢谢。

在手控并口,按驱动板说明的针脚,引出第13与14针,14针接主轴,13接对刀块。mach中设置是按林大夫的帖子设的.
1.在ESTOP项,设置14针就不能启动电机,“紧急复位”总是闪动,14改成其它针就正常了。
2.14针接线改到10针,ESTOP设置10针,对刀也无反应!
3.直直碰线也无反应。

网友:
今天论坛大罢工,都给我游街示众去

网友:
都给我罢工游*行(敏感)去,回来有空再试。

10针是X轴限位输入,如果你没有用到限位就可以用于对刀,急停线和对刀线是从接口板中引出的。

楼主:
谢谢。
现在Z轴没限位,直接引12针,地线是引限位口上的地线,14针不知为什么用不了,现在碰线后,MACH界面对刀处会亮灯,也停止下刀。现在是无法自动复位,看了MACH3的中文说明,说要装多一个复位开关,其中一种是要引线出来,至今也没搞明白。!就只能手动解除限位

引用说明书一段。
我们可以知道每根轴都需要三个开关(导轨两端的两个极限开关和复原开关),因
此普通的铣床需要9根并口输入脚针来连接这些开关,这在只有5根输入脚针的并口
中是行不通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三种途径解决:
¨  把限位开关和外接逻辑器连接(有可能是驱动电路),逻辑器将在极限位置
停止其驱动,复原开关连接并口输入Mach3。
¨  用一根输入脚针控制一根轴,Mach3控制极限开关和限位开关。
¨  使用键盘模拟器代替开关。
第一种方法是最好的,对于大型、昂贵高速运转的机器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
逻辑器控制可以防止软件失灵时机床的损坏。开关连接在驱动器上会变得更加灵
敏,并且在到达极限位置时只允许远离限位开关方向的运动,这时用户可以停止机
床,这样比软件失灵安全的多,但这也依赖于驱动器的灵敏可靠。
当您在小型的机床上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如3旋翼铣床只需要3根输入脚针与Mach3
连接(龙门机床需要4根—见从属轴),所需的两个开关可以合并为一个,一个开
关同时控制限位开关和复原开关。
键盘编码器比并口的反应时间慢很多,因此只能控制进给速度较慢的机床,详见
Mach3用户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Z轴没限位,直接引12针,地线是引限位口上的地线,14针不知为什么用不了,现在碰线后,MACH界面 ...

MACH3的对刀文件可能没有替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