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HV舵机跳舵

楼主(2013-06-05):
700E高压舵机,我用的3GX,两个EA101卫星,通电静态下,舵机偶尔啪的跳动一下,检查了舵机没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大侠们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下,信号接收不稳定

网友A:
上次帮别人调试也是   用的福他吧  bls舵机  3gx和卫星天线  也是偶尔跳一下

网友B:
檢查訊息線是否破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帮别人调试也是   用的福他吧  bls舵机  3gx和卫星天线  也是偶尔跳一下

記得FUTABA沒有衛星天線,是不是JR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FUTABA沒有衛星天線,是不是JR的控?

抱歉多打了一个空格号 是futaba bls舵机  然后用的spektrum dx7se控 和卫星 陀螺仪3g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訊息線是否破皮

绝对没有!真闷

网友D:
当年我也同样遇上这个问题,上面的也是这样回答的,你试试接一个卫星就不跳的了,反复测试很漫长的时间,最后没得想!因为这是3GX

楼主:
是的,接一个卫星不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也同样遇上这个问题,上面的也是这样回答的,你试试接一个卫星就不跳的了,反复测试很漫长的时间,最 ...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如果你有几个卫星可以更换下看看,哪怕是付厂的也行,也可以用配接收机的方法用,肯定不会跳舵,但如果是JR的接收机可能会出现更杯具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还是放弃3GX。

网友:
如果遇到會跳舵的問題,建議使用JR的原廠接收機,傳統接法,應該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网友E:
果断换个电调试试呀!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因为电调供电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断换个电调试试呀!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因为电调供电不稳定

老大,高压舵机,直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有几个卫星可以更换下看看,哪怕是付厂的也行,也可以用配接收机的方法用,肯定不会跳舵,但如果是 ...

JR接收机更悲剧的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JR接收机更悲剧的是啥?

会突然一舵给你自主控制接下来就只有反正我就试过两个3GX也这样,接收机用到别的陀螺上,什么问题都没。

楼主:
看来兼容性方面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突然一舵给你自主控制接下来就只有反正我就试过两个3GX也这样,接收机用到别的陀螺上, ...

futaba真心應該感謝你如此的打壓JR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真心應該感謝你如此的打壓JR的產品

引用 网友F:
JR接收机更悲剧的是啥?

会突然一舵给你自主控制接下来就只有反正我就试过两个3GX也这样,接收机用到别的陀螺上,什么问题都没。

我在黑JR吗?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网友:
这个是撤出萝卜带出泥啊。。。

网友:
亚拓的6系列和7系列的舵机很不错的啊!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