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锈钢304用什么样的车刀(切刀)

楼主(2013-06-05):
好不容易做了一个简易数控车床,打算用来车8mm的304 不锈钢,买了合金车刀,也就是几块钱一把的,车外圆还是可以的,但是切断就太难了。切得时候声音太大了,刀口很快就坏了,切不断的。向各位请教用什么样的切刀比较好,进口的几百元一把肯定买不起的,比较便宜又实用的!先谢谢了!

网友:
买硬度高一点的含钴白钢刀片,磨得锋利些,尤其是切刀的前角角度要稍大一点,转速要低,不然烧刀刃,有切削液转速可以稍高。
  这个多练习,多琢磨就好,很快就会上手的

网友:
YW1就可以,进给不要太慢

网友A:
这么细的东西,刀口要严格对中,转速要快,至少要1200转往上,不锈钢是高韧材料,刀片材料要YW的,不行用砂轮切断

网友:
含钴白钢刀片,500以下转速,刀刃2mm以下宽,Φ8的小园支一刀直落就能搞定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的东西,刀口要严格对中,转速要快,至少要1200转往上,不锈钢是高韧材料,刀片材料要YW的,不行用砂 ...

1200转切东西 你会害死人的

网友:
不锈钢切断的确不好玩,我的经验是下料用切割机,超薄砂轮片,效率高,成本低。
非要在车床上切断,用低速,通常用315-500转,切断刀用锋钢锯条裁成长条自制,
或者用破损的锯片铣刀裁成长条再磨成切断刀,这两种材料都比较耐用,硬度也高,耐冲击,不崩刃。
根据情况切断的时候留有2-4毫米的芯,掰断,再齐端面。
风钢锯条的厚度大约是1.8毫米,切口窄,节省材料,用锯床上报废的锯条做成,不用花钱。

网友B:
越是年代久远的锋钢锯条,用料足,性能好。后来生产的偷工减料,不那么耐用了。真是令人感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是年代久远的锋钢锯条,用料足,性能好。后来生产的偷工减料,不那么耐用了。真是令人感叹。

现在的东西啊,令人唏嘘不已。完蛋了。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用得是6元钱一块的合金刀。电机功率1.5KW,转速约1400,进刀0.1mm,做G代码时有意延长每次进刀时间,切断8mm时间2分20秒,有经验后可以加快步进电机的速度。最后直径2mm时断的。

网友:
不锈钢切割要点,刀锋利,速度不高,大进给量,有极压性质的切削液更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把进刀量再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
普通车刀就行!!!!!不过要加四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用得是6元钱一块的合金刀。电机功率1.5KW,转速约1400,进刀0.1mm,做G代码时有意延长每 ...

这个速度下,你用手锯吧

如是离卡盘近时,对切断刀的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