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 MR無平衡翼系統組 怎么调呢?

楼主(2013-06-05):
就是这个无副翼 怎么调呢 只有机械调吗? 没法接电脑?

网友A:
没用过3GX?应该可以连USB DONGLE调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3GX?应该可以连USB DONGLE调试的啊

这个应该算是 3GX的精简版本把  没发现USB接口啊

网友B:
請問你的3GXMR要裝在哪款飛機上,正安裝還是反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的3GXMR要裝在哪款飛機上,正安裝還是反裝?

你好  我买的是亚拓450PLUS DCF  RTF 版本 之前炸机了 就一直不好飞了 我想 调下但是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C(2013-09-26):
同求答案,在就他适合JRXG9II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求答案,在就他适合JRXG9II控吗

JR要用3GX MRS黄色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买的是亚拓450PLUS DCF  RTF 版本 之前炸机了 就一直不好飞了 我想 调下但是不知道怎么调

你最好说详细点,哪里不舒服,否则再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问题噢。

网友:
引用 网友D:
JR要用3GX MRS黄色那个

原机带的好像是黑色,福特吧T8FG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的3GXMR要裝在哪款飛機上,正安裝還是反裝?

这个可以用在250 PRO DFC,450 SPORT/PLUD 450 PRO这三种类型上,安装方向,只有一中,有标记的朝向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算是 3GX的精简版本把  没发现USB接口啊

这个应该是3GX里面最好调的一种了,打开遥控器,接通3GX电,(拔掉电机线),摇杆在中立点位置,熄火开关关闭,当STATUS和BND两个灯长亮,表示开机正常,按SET键一下,进入设定,STATUS灯的闪烁次数代表所设定的选项,一次副翼中立点设置,二次升降中立点设置,三次螺距中立点设置,四次尾舵陀螺正反向设置,(红灯为反向,绿灯正常),五次尾舵左行程设定,六次尾舵右行程设定,每次设定用方向摇杆左右摇摆设定中立点位置,这个是 我自己调的一点心得,希望能帮到你,说明书多看几遍,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
嘿嘿,是章文吧?机机还没搞定?上K8吧。。。。

网友(2013-11-05):
12楼说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一共分6步骤

网友E:
按SET进入设定模式STATUS会闪烁 1.STATUS 闪烁一次:副翼舵机中立点设定 用尾舵摇杆控制寻找中立点 2.STATUS 闪烁两次 升降舵中立点设定  用尾舵摇杆控制 3.STATUS闪烁三次螺距舵机中立点设定 方法同上 4.STATUS闪烁四次 BIND闪烁一次 尾舵机修正方向设定 如果修正方向反了拨下尾舵摇杆 5.STATUS闪烁五次 BIND恒暗——尾舵机右行程量设定 慢慢拨动尾舵机摇杆设定  6。STATUS闪烁六次 BIND恒暗——尾舵机左形成量设定 方法同上 设定完成之后按SET键记忆  集体螺距设定:(PS此处需要使用螺距尺)使用EPA功能 CH6(PIT) 油门杆打到顶/底 以螺距尺数值9°为准 调控CH6 通道数值(正负都需调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SET进入设定模式STATUS会闪烁 1.STATUS 闪烁一次:副翼舵机中立点设定 用尾舵摇杆控制寻找中立点 2.STATU ...

知道修正方向怎么改吗?我换了215舵机以后升级和副翼都反了,在控里怎么改都不行,不管控里面的通道设正还是反,修正方向都一样,用原装舵机就可以。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修正方向怎么改吗?我换了215舵机以后升级和副翼都反了,在控里怎么改都不行,不管控里面的通道设正还 ...

检查下安装方式 3GX MR只能面板朝下安装而且阵脚必须朝向机尾...不然会出现修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