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C6127车床的朋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6-05):
看好一台C6127,缺挂轮箱盖子,不知这车能否加工模数螺纹,有知道的朋友请说说,先谢了。

网友:
c6127A的挂轮表

网友:
不可以,请看图片:

楼主:
谢谢两位贴图,很清晰,看上去只有公制和英制螺纹,不能加工模数的吧?

网友(2014-10-19):
6127车床  江宁的是单杠  江西的双杠  哪个好点  谢谢 qq308265184

网友:
公制英制的都能车的车床是都可以车模数螺纹的,只不过有的直接挂档,有的床子需要换挂轮,你可以看一下床头箱前面有几对齿轮,如果是四个轮,那么是全的,模数齿轮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