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悬停的时候机身为什么都是想右偏呢?

楼主(2013-06-05):
新手问题,,,,,,,,,不要见笑。。。。。难道这就是‘地效’?

网友A:
正常的。主桨转动的扭力。

网友B:
飞机的各种力平衡后就是这样一个姿态了……
和地效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旋翼效应

网友D:
真机也这样 不过真机尾翼很高 抵消掉了大部分倾斜

网友:
关尾桨高屁事

网友E:
正常情况。

网友F:
上面一个都没说对,下面继续

楼主:
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晕。。。

网友G:
尾桨的推力造成的,只有右偏一点才能停住,否则就往左跑了

网友H:
基本上直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I:
尾桨有一个向左的推力,桨盘右倾,主桨拉力有一个向右的分力,抵消尾桨推力

网友J:
10楼正解!

网友K:
10 楼正解!!1

网友L:
这个问题上个月不是才一堆鸟争论过么....月经贴啊...

网友M:
10楼正解。你也可以倾斜十字盘来调下。试飞的时候调副翼的微调,这样能把机身正过来。

网友N:
是大桨转动和尾桨吹反向风的反扭力造成的。
很正常的,改变一下尾桨吹风的方向可以缓解或者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O:
对尾的时候不是偏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