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m 框式水平仪的测试

楼主(2013-06-05):
今天和朋友换来个框式水平仪,沈阳水平仪厂的。老样式的,比较重,不想拿厂里测试了。比较麻烦,就在家做个简单测试。量具的测试一般这个规律,就是用高一个等级的量具校验低一个等级的量具。所以用合像水平仪测试框式水平仪比较理想。合像水平仪的精度是0.01mm/M 框式的是 0.02mm/m。    所以测试工具,合像水平仪 2个。 平板一个。平台一个。千金 一组。

楼主:
把小千金方到平板下面,3个哦。4个不好调平。先把合像水平仪归零。然后横向纵向都放一个。调整小千金,2个水平仪都调整平了。 看到合像水泡。合像水平仪还有螺旋尺。可以大概知道还差多少道平。

网友:
LZ写的一手好字啊....

工具也口水

楼主:
平板调整平了后,就可以放置 普通水平仪了。看看泡泡在不在中间,要是不在看图调整这个螺丝。就可以了。

楼主:
放好后这样,说明水平仪还保持的比较好。

网友:
很好,通过,图片上所有东西都可以拿去交易栏卖,下次注意签名别那么帅,搞得我不敢圈阅

楼主:
盖上塑料盖子,来个全图,4个螺丝上好,

网友A:
加油!赚够500字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赚够500字没?

七言绝句也可以是千古绝唱,但是我没那水平,多写点吧。就是我对量具的感受。好的量具还要知道测量的道理。这才是关键。就像很多师傅能用比较普通的设备干出顶尖的活来。 就是他明白加工的道理。加油哦!好量具也要定期做测试保养。才能永远保持青春。 有条件 双量具检验比较可取,能够多次测量求平均值法。让测量更精准。在没有再高级的测量设备时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现在发帖流行高清无码带签名防伪...........

网友:
真是羡慕啊  合像心仪已久了

网友:
楼主说过帮我找个300的好水平仪的。

网友:
我坛里买了个200的都没测试过。。。最近都没空做机啊

网友:
黄老师就是黄老师果然厉害为大魏国立下第一奇功果然是第一发帖者

网友B:
在無法確定合像水平儀的準確度以前
不宜拿來作為其他量具的基準

一般我作水平儀內校會多一個動作來測試合像水平儀的精確度
測試好了後
要把同一水平儀在同一位置旋轉180度
靜置30分鐘後讀數
數值完全相同才表示你的合像水平儀是準確的
原理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僅供參考

网友:
这是交作业的?

网友:
我只想问,我的水平仪有这样校准过吗?明天要投入使用来对大理石平板做放置水平度调整,不知调出来的水平度是否是真的水平

网友:
同意校长的说法,我一般只有一个水平仪,反转180°,自己校自己。

网友C:
怎么校框尺?请大家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無法確定合像水平儀的準確度以前
不宜拿來作為其他量具的基準

教科书式的标准做法
一般钳工都应知应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校框尺?请大家赐教

框尺?
是方尺吗?
这个简单,千分表打4次,求平均,差数即为不垂直度。以前一哥们发的精密平板知识里有介绍。想要再精确可以用比较仪替换千分表。
再发烧就用光学仪器。

网友:
呵呵,危险老师还是危机老师啊!?
差边球危险,记得以前有人以身试法了!

多整整字,整到新规60分!

网友:
谢谢赐教,我试试

网友:
实际上水平仪是可以自校的,就是当平板调平后,将水平仪调180度放在同样的位置,看水平仪的指示值,如果还是水平的,这个水平仪就是调好了,如果指示不平了,就将平板调到偏值 的一半,再将水平仪的指示值调到0,再将水平 仪调180度,看是不是还是保持水平的,如是多次,直到水平仪调180度都能指示水平,则该水平仪已经 在指示精度内水平了。这个方法很准的。唯 一要注意的就是在水平仪调180度时,必须放在同一位置。

网友:
想问一下,水准 仪的那个合像水准管的精度是多少的?

网友:
维基老师辛苦了

网友:
看见楼主的合像水平仪的调零大刻度尺的零线在中间,也就是说可以上下各调整5个大刻度。
我没用过合像水平仪,但别人让调试一个合像水平仪(已经被调乱的,好像大刻度尺被改动过),他的大刻度尺的零位线不在中间,是在最上面,谁能确定告诉我这个水平仪在完全调平时(放在水平面上,合像气泡也调吻合)时,大刻度尺应对准0线还是对准5刻度线?
如果是应该对准上面的0线,是说这个水平尺只能向一个方向测量水平偏差?而楼主的合像水平仪可以上下各测量5个大刻度。
谁能告诉我?我好开始调校啊,谢谢。下面上图。

网友D:
危机老师的这个帖子真是救急贴啊,我从集市买来一个二手框式水平仪,手贱,把气泡调乱了,可以发给你帮忙调整过来吗?
哦,危机老师是吉林的啊,太远了,就算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危机老师的这个帖子真是救急贴啊,我从集市买来一个二手框式水平仪,手贱,把气泡调乱了,可以发给你帮忙调 ...

水平仪可以自调的。掉转180°水泡如果还在同一个位置上,就是好的。如果不在同一位置就需要调整。然后再掉转180°,反复多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平仪可以自调的。掉转180°水泡如果还在同一个位置上,就是好的。如果不在同一位置就需要调整。然后再掉 ...

能自己调就太方便了,我试试看,天下坛友是一家,谢谢了。

网友(2013-07-08):
真是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