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翼飞机的混控(急救额)

楼主(2013-06-05):
最近入了个GWS的歼-10 遇到点问题。就是副翼要与升降怎么进行混控(具体哪个舵机接哪个通道?) 我现在用的控是天8x

网友A:
哦,你开升降舵混控就可以了,1,2通分别接一个舵机。如果发现无论如何反向都调不好,就换下1,2通道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开升降舵混控就可以了,1,2通分别接一个舵机。如果发现无论如何反向都调不好,就换下1,2通道顺序。

恩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开升降舵混控就可以了,1,2通分别接一个舵机。如果发现无论如何反向都调不好,就换下1,2通道顺序。

还有个问题 就是鸭翼单个舵机要这么接?

网友:
既然鸭翼可动,那还干嘛要混控?鸭翼就是水平尾翼的功能,主翼就是副翼用了

楼主:
鸭翼不一定要用嘛  这样混控再加上鸭翼的效果  姿态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翼不一定要用嘛  这样混控再加上鸭翼的效果  姿态应该更好

Y线两根

网友:
LZ鸭翼是不是用一个舵机吗?
是一个舵机我有解决方案

网友:
打开:襟翼副翼混控 和 升降-襟翼混控

我的是T9II

我是美国手,主翼两个舵机分别接1通道和6通道,升降接2通道

这样混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副翼当做襟翼用,还可以打开空气刹车混控,襟翼放下的同时鸭翼上仰,可以通过开关关闭三角翼混控(打升降只有鸭翼上下动作,副翼不上下动作)

希望对你有用,献丑了

网友B:
天地飞里应该是三角翼混控 绝不是升降副翼混控 天地飞的升降副翼混控是升降跟副翼都存在的情况下两个通道联动

网友:
混控,看看说明书的同时,接上试试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里应该是三角翼混控 绝不是升降副翼混控 天地飞的升降副翼混控是升降跟副翼都存在的情况下两个通道联 ...

三角翼混控(双舵机鸭翼可以用这个混控)  鸭翼单个舵机就没法同步了,那样鸭翼只能固定死。

我这个混控鸭翼和副翼上下联动 副翼还是副翼,而且还可以做襟翼用,不需要混控,可以用开关关闭,关闭后副翼就是副翼,只有鸭翼单独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角翼混控就 鸭翼单个舵机就没法同步了

你把左边的鸭翼跟右边的副翼用Y线连起来 右边的鸭翼跟左边的副翼连起来就ok了

要是单个舵机那就真的没辙了。。不过gws歼十留了俩舵机的位子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左边的鸭翼跟右边的副翼用Y线连起来 右边的鸭翼跟左边的副翼连起来就ok了

你这个是双舵机方案,我的是单舵机,我不喜欢鸭翼也做副翼用,只要求它做升降用,所以我的J10也是单舵机鸭翼

LZ好像也是单舵机鸭翼

单舵机方案可以用我这个混控

双舵机就等于我没说,直接三角翼混控接Y线

网友:
整的 这么麻烦。。。  用鸭翼就不用混控      双舵机鸭翼也能不要混控,要一个反向舵机。

网友:
我的J10和你的是一样的,三角翼混控,2Y线,前鸭翼还要用一个反舵。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我是天7,鸭翼只搞了升降,怎么才可以设置成升降时鸭翼会一起动,副翼时就不会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我是天7,鸭翼只搞了升降,怎么才可以设置成升降时鸭翼会一起动,副翼时就不会呢?求解 ...

看我上面的回复,还有我楼下兄弟的回复

你的j10鸭翼是单舵机的我上面的回复有详细打开混控的流程

网友:
天六没戏,其他有升降襟翼混控的控可以实现。开2个混控就行,把鸭翼当襟翼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