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kyrc 的电源

楼主(2013-06-05):
我的这个skyrc电源,型号是PSU30A,电扇温控板烧坏
具体位置见图 就是这个Q1

求助:这个管子的型号和线路图(因为线路烧的看不见了)

网友:
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A:
不知道的话就让风扇直接工作,反正进入夏天了,歇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2,3,4,6楼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的话就让风扇直接工作,反正进入夏天了,歇不了多长时间!

可以用,但还是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