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杆为什么有A和M两种螺帽

楼主(2013-06-05):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A型一般是六方帽,杆粗一些。 M型是六个槽的帽。帽径与杆都细些。
举两个例子:ER08-A  11*0.75的螺纹。 ER08-M 10*0.75的螺纹。
            ER11-A  14*0.75的螺纹。 ER11-M 13*0.75的螺纹。
M的绣气些,A型的强壮些。按需要采购了。

网友:
我记得 m 和a的螺距不一样吧

网友:
ER08与ER11 都有0.75的螺距。 我用这两种夹头做电主轴,所以记得清楚。
国内绝大部分ER08  A型和M型只是帽不相同。杆都是M10-0.75 。
其实ER08-A型是M11-0.75

网友:
ER11的 还有个B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A的大点,M的小点,就这区别
不过还是A的好用点,扳手卡起来方便,
M的扳手卡起来,不是很顺手

网友:
俺买过2种ER20的杆,帽是可以互换的。。。。。。但不太喜欢M帽

网友:
一个用专用扳手,一个用普通扳手,用专用扳手的比较小巧,用普通扳手的需要很大的开口或活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型一般是六方帽,杆粗一些。 M型是六个槽的帽。帽径与杆都细些。
举两个例子:ER08-A  11*0.75的螺纹。 E ...

学习了。

网友:
ER11有B型的,没有偏心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