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要多少钱的才靠谱?3-4k级别的是不是只是玩具?碳纤维板加工求推荐!!

楼主(2013-06-05):
玩直升机的,有时不满足与原厂的结构,想自己设计点侧板之类的东东,发挥下创造力,并小批量加工下(100片以下级别);

所以想请教下,能加工碳纤维直升机侧板,一般2mm左右,
1. 精度需要至少多少比较靠谱,侧板其实就是打的孔距大小和间距需要精确;
2. 偶尔小批量做个几十片,持续加工精度靠谱吗?

目前淘宝上3-4K的雕刻机靠谱吗?有没有5K以下可以推荐下的?

N年前偶尔看过阿莫的那个雕刻机,看介绍参数不多,但今天又去看了下,乖乖,第一个型号的订单批量发货还要等待今年7-8月份,当时还特意看了下发帖时间。。。

大家多多赐教啊~~

网友:
这个我不能说

网友:
三四千元,
能上6MM的刀就不错了。
精度长时间做的话,有0.1MM,也相当不错了。。
至于行程,,和精度应该是成反比的。
稳定性不知。切削液怕是加不了,

网友:
阿莫那的机器就是驴粪球外面光的东西,他自己吹精度如何 这个如何 那个如何 但如果和他那的价格比,属于质次价高的

网友A:
加工碳纤维板用3.175mm玉米铣刀,水冷主轴是首选。加工阻力和铣环氧板差不多,对机架强度要求不高。板材要用布基双面胶纸粘在垫板上

网友B:
按你说的 买个激光机才是王道 用不上5000

网友C:
楼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碳板小的规格也有400*500,因此机器最小有效行程400*500。貌似目前3、4k的机器达不到,别告诉我你手工下毛坯料再用雕刻机加工;
2、碳板加工过程中飞扬的粉尘不但很脏,乌漆麻黑的,还相当有害(本人对这种针状粉末过敏),吸到肺里就会生根发芽,因此雕刻机要有防尘装置(密闭不现实,喷淋必须有)。本人切碳板时用潜水泵喷水到铣刀上,粉尘直接进入水中,不再飞舞了。
3、切板的铣刀直径都不大,一般不超过3mm,因此主轴电机转速慢不行,至少用变频电机。本人用的是800w风冷主轴,感觉还行。
4、按你的要求,精度要求并不高,定位误差0.1mm都可以接受,大部分机器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碳板小的规格也有400*500,因此机器最小有效行程400*500。貌似目前3、4k的机器 ...

这个……你是给林大夫打广告吗

1、林大夫的pvc机能装下400宽的板子,不过实际加工范围只有380这样。
2、金属机身喷水会生锈,pvc不会
3、变频主轴是林大夫pvc机的选配件。
4、林大夫的pvc机用滚珠丝杆,定位不会很差。

3\4千块的机器好像只有这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碳板小的规格也有400*500,因此机器最小有效行程400*500。貌似目前3、4k的机器 ...

感谢详细的回复~

确实忘记讲碳板大小了,目前都是500X400的标准;

另外,加工时的粉末确实是个恼人的问题,我还准备放家里的,看来要重新评估了,健康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 买个激光机才是王道 用不上5000

激光可以直接加工碳板吗? 胶什么的不会融化吧

网友:
切碳板简直跟挖煤没两样了,干完哪都是黑的,口罩至少双层

楼主:
已入手林大夫神器~继续学习中~

准备DIY个小喷淋系统,健康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手林大夫神器~继续学习中~

准备DIY个小喷淋系统,健康第一~

赞了

楼主:
还请各位前辈推荐下以下两种环境下的常用刀头:

1.  加工全碳或半碳板,2mm厚度;

2.  加工铝合金,7075? 先玩玩铣,玩熟了再加个四旋翼做立体切削;

网友:
楼主买我的吧,去年卖过那人不要了,正好自己要用,就没有买,他老婆不同意,我机器5200元全套,100kg左右,水冷1.5kw,就是牛顿乐园的机器,花了7200,用了也就10次,无磨损,干铝,干钢都可以,精度能保证0.03左右实测过,有要的可以拍视频,干铝合金一次下刀0.4,能轻松跑f2000,

网友:
楼主买了,好吧,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各位前辈推荐下以下两种环境下的常用刀头:

1.  加工全碳或半碳板,2mm厚度;

碳纤维板 玉米铣刀
铝板双刃键槽铣刀

刀具直径选择,你使用的是PVC的机架强度不够,Z轴可能会翘起来,尽量在不容易折断前提下使用小直径的铣刀,譬如2mm或1.5mm。刚好小直径铣刀刃长也很短
还有不必站上短信息给我,应该咨询卖雕刻机给你的人,估计铣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板 玉米铣刀
铝板双刃键槽铣刀

十分感谢!

我买的是林大夫铝合金的那款,强度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不建议用喷淋水除尘,建议用吸尘的方式除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我买的是林大夫铝合金的那款,强度应该还可以吧~~

加工环氧板 碳纤维板 喷淋系统一点水是没有用的,要大量的水,可以使用40W机床水泵+球阀开关控制流量。
铣铝一点乳化液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碳纤维板用3.175mm玉米铣刀,水冷主轴是首选。加工阻力和铣环氧板差不多,对机架强度要求不高。板材要用 ...

说的对 留个记号

网友:
同问:铣 碳纤维板加 水吗

网友:
楼主留言收到,在这一起回了吧。
铣铝用双刃铣刀,我最常用的是3mm,其它有2~6mm。
塑料板、胶木板我用单刃铣刀。
切碳纤维、玻璃纤维板用玉米铣刀,我其实用的很少,买了1.4~4mm各几支而已。

网友:
关于铣板加水的必要性,我坚定地认为——很有必要。

加水切削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053

楼主:
十分感谢LS的分享!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卖了吗? XY行程是多少?有意 531914666

4030已经卖了

网友:
一套C级线轨加标准丝杠座加C7丝杠就已经3千4~5了。你看看多少钱的机器合适,呵呵。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A:
加工环氧板 碳纤维板 喷淋系统一点水是没有用的,要大量的水,可以使用40W机床水泵+球阀开关控制流量。
...

兄弟,你这是什么机器,多少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