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宣告报废,入好小子来练习。

楼主(2013-06-05):
冲浪者炸了无数次,惨不忍睹,宣告报废。还是入了个好小子,练习基本功,就是丑了点。
用了一个晚上组装完毕。
有几个问题:
1.重心应该在机翼加强杆处吧,我把电池移到最前面了,还是头轻。
2.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钢丝有点晃,一个定位木片似乎少了点,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3.机翼和机身就几根橡皮筋固定,晃来晃去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4.没有尾轮?就这样拖着走?

网友:
其实我情愿飞KT机也不愿意玩飘飘。虽然没玩过飘飘。但是这样的机子也就只能练练航线了。技术?模拟器上就要练好

网友A:
飘飘的样子实在是太。。。不过玩飞机还是要看各人爱好。

楼主:
按卖家推荐,配了
2212 1800kv电机
7×5的桨
2200电池
不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飘的样子实在是太。。。不过玩飞机还是要看各人爱好。

是丑啊。不是一般的丑。前些日子入了个F3A的机子,首飞即炸,现在放着不敢再飞了,等练练再说。
模拟器跟真机还是有区别的,模拟器里飞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丑啊。不是一般的丑。前些日子入了个F3A的机子,首飞即炸,现在放着不敢再飞了,等练练再说。
模拟器跟 ...

玩模拟器起码没有真机的心理压力。

网友:
我也在玩好小子

网友B:
你试试加个上推角,就是把电机座下面垫高一点,看看有改善没有,我用3S2200电池
你这个黄色的,已经比我那个绿色的好看多了去了……

网友:
迷途知返,亡羊补牢

网友:
冲浪者就是火凤凰吧,我买了2家,机翼超多。

网友:
吸取楼主教训,还是多练模拟器

网友:
玩飘飘没有前途的兄弟  。赛斯纳练航线是王道  3d练技术  函道练胆量 模拟器练反应  没其他了

网友:
好小子的优点就是不容易炸电机和桨,实际上它没有塞斯纳好飞,楼上说模拟器练反应没错,但真机操练还是很重要的,飞真机和模拟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用好小子度过那段心里紧张阶段就好了。

网友:
钢丝拉长了是会有虚位
可以把舵机改到後面
不改的话
试试看用天线管
或者用饮料  酸奶的吸管用熱熔膠固定在碳管上
钢丝再穿过去  虚位问题可以得到改善

如果电池塞到头了  头还是太轻
缩短碳管
或者在机头下巴的位置配重(个人觉得硬币满好用的  哈)
头可以稍重  绝对不要轻  轻了容易失速

橡皮筋一定要绑紧  会晃是不正常的
多绑几条
要交叉绑
如果橡皮筋太长
从左後拉到右前再拉右後
右後拉左前再拉左後

尾轮自己加罗 跟方向舵连动可以控制地面跑的方向
不加也可以随便黏块贴了纤维胶带的泡沫上去防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卖家推荐,配了
2212 1800kv电机
7×5的桨

这个动力配置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加个上推角,就是把电机座下面垫高一点,看看有改善没有,我用3S2200电池
你这个黄色的,已经比我那 ...

重心要调对才会好飞  不能靠改变推力线来改善
很危险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  可以套个橡皮筋  防止电池掉出来  在天上要是有翻滚  电池掉出来会很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