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GY650+KTS215尾舵机,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6):
陀螺仪
和尾
舵机
已按说明书设好行程了。之后发现下面这个问题。
D10方向舵摇杆单边行程只有约1/4的样子,滑块就走完全程(两边都一样),另外3/4的摇杆行程,相当于是空的,没用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想应该是摇杆到头,滑块才走完全程才对呀!

网友A:
锁尾模式下就是这样的,没问题啊

楼主:
我是直机单干新手,我以为不正常,到处找答案。原来是正常的
谢谢了

网友B:
你的行程设置的方法可能不对。你是用陀螺设置行程的么?不要在控上设行程。在陀螺里设行程的选项按说明书左右摆动尾巴到左右极限,退出后你摇杆打到头,尾滑块极限位置就是你设置的极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