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处理 阴极除了用石墨棒还能用什么材料 不会被电解

楼主(2013-06-06):
最近测试了下 阴极也用铝线 结果被电解到断裂,  问题1 阴极用什么金属不会被电解,2铝合线做阴极被电解后 硫酸液是否还能用 担心被污染 ?

网友:
正常铝不会被侵蚀的(我都是用铝线做正极的)  估计跟你负极有关系   负极你买点316耐高温不锈钢片 那个不会被侵蚀

网友A:
阴极用薄铝板铝皮,面积要大些。阳极用铝线,和工件接触要牢固,不然就会被电解到断裂。

网友B:
我看错了,是氧化,不是附着

引用 网友A:
阴极用薄铝板铝皮,面积要大些。阳极用铝线,和工件接触要牢固,不然就会被电解到断裂。

工件应该是阴极吧

网友:
石墨是最佳材料,价格便宜量又足,铅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应该是阴极吧

那就该叫阴极氧化了

网友:
阴极是接电源负极的,发生还原反应。主要是氢离子还原为氢气,电极本身不会反应。用什么导体基本都可以。铜线是最易得的材料,且不会与酸反应。
阳极是接铝件的电极,发生阳化反应。接铝件的材料应该导电性好,电化学稳定性比铝好。有的用不锈钢丝,有的用钛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