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能改433不

楼主(2013-06-06):
我是新人啥都不懂,听说433遥控和1.2G
图传
比较好不干扰

网友A:
能改,用PPM信号接433M高频头即可

网友B:
可以,外置2.4g转433 更合适。

网友C:
如果你请G大帮你在固件中加入支持433高频头的协议,再加装一个433高频头,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貌似只要是ppm信号都能加433

网友E:
加PPM信号输出那就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