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提问:1.4冲浪者电机安装角度?

楼主(2013-06-06):
RTRT,需要不需要上提?如果需要上提~提多少合适?现在手上有2208 KV2600一个,2212 KV2200一个,XXD 30a的调一个,适合用多大的桨叶?什么浆?马刀适合吗?
另外感觉这个翅膀软软的~机翼需要补强,然后加两个弹力绳斜拉否?
原来陈伯有说过要补强~但是补强在哪里,没上图不理解。。。。
麻烦各位大大耐心回答一下哦。。。

网友A:
桨用双天计算器计算。我们安装一般标准90度角,混控调整飞行姿态。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买的是新款的还是旧款的,旧款的好像是需要加强的,但是新款(X8)机翼的强度还是不错的,不需要在加强了
电机你试试2212 2350KV 6X3的浆 3S 电池 推力也有820G 如果你要用大浆的话,是需要提高电机座高度的,浆太大的话反扭也会大,论坛里面有装9060浆的,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了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