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的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3-06-06):
我收了别人的SCP,我的7E控是另外收的是刷过固件的,现在飞SCP怎么主
电机
没有反应啊??先前是有反应的不过是主电机在转尾电机要打方向才转,应该是大桨转的同时尾桨也转吧!~但是现在主电机好像不转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各位魔神求解!!!谢谢!!!!

网友A:
主电机 挂

网友B:
先查看下控的设置吧。

网友C:
别人发你的主电机挂了吧。。

网友D:
应该是主电机挂了,建议你买MINI CP的主电机,比那个空心杯的动力强。

网友E:
二手要谨慎~

网友F:
尾电机给舵量才动,应该是陀螺仪感度没调吧?主电机检查一下线路,二手的东西一般有毛病帖子就直接说了

网友G:
我那个买的SCP 是人家给我调好的!到手就能飞了!嘿嘿!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H:
有备用主电机就用替换法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