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套图传 不知选1.2还是5.8啊

楼主(2013-06-06):
四旋翼上用的 能实现1-2公里就行  不知选5.8G还是1.2G 我的遥控上2.4G的  1.2G真的会干扰 2.4G的遥控吗  选 3 4叶草天线 好吗

楼主:
求性价比高点的  同求个5寸左右显示屏装遥控上 米不多还准备入无刷云台 OSD等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想入1.2G

网友:
5.8G,1.2和2.4干扰

网友:
频率低点好。

网友:
2.4的控选5.8G的吧,1.2G容易干扰接收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选个5.8G 200mW就可以了。XA的OSD模块不错。

网友:
可以去收二手,实惠划算

网友:
200mw的距离不长吧

网友A:
你什么控,如果是天地飞的,或者华科尔的,可以选择1.2G加滤波器,如果是JR或者是佛特吧的就直接用1.2G的,但图传要选择品牌的,千万不要买杂牌的,功率不要买1000毫瓦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控,如果是天地飞的,或者华科尔的,可以选择1.2G加滤波器,如果是JR或者是佛特吧的就直接用1.2G的, ...

我的就是华科尔D10的 你给推荐一款1.2G 和5.8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华科尔D10的 你给推荐一款1.2G 和5.8的吧

1.2G的,推荐百特和博通,但注意,现在网上假货很多,我就买到过假的,5.8的没用过,因为个人不喜欢,感觉价格贵,小功率的距离短(大功率的价格太高),我可能主要是JR的控,所以比较稳定,没有滤波,也没被干扰过,你如果选择1.2G的,建议配一个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的,推荐百特和博通,但注意,现在网上假货很多,我就买到过假的,5.8的没用过,因为个人不喜欢,感觉 ...

哎 咱的控 估计不行啊 原理你试过加滤波器的效果啊
谁试过 求分享下

网友:
我也想收图传,我的控是天6A的,好像也是1.2的,我是不是要买5.8的图传?

网友:
天6a 如果是72m,可以用1.2g 发射机

网友:
我也同求一款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