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加LED灯条实验成功

楼主(2013-06-06):
上周五刚入了APM2.5.2,发现在这个版本下官方给的LED灯条的连接方式是增加一个 jD-IOBoard板子,居然要16美刀。
去他的,果断自己DIY。

依据APM2.0时的LED灯条连接方案,用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来实现TTL电平控制LED灯条的方式,连接图如下:

下面上个我的成品照片,整个电路焊接在一小块洞洞板上,还带了个开关,可以手动开关LED灯条:

连接好以后,你还需要修改一个参数,要不然就只有3条灯条会亮:
在MISSISSION PLANNER中,连接到你的APM,然后在标准参数里把“Copter LED Mode”设置成ENABLED,并保存参数。
好了现在可以看看效果了:没有解锁前LED灯闪动,解锁后会常亮,和APM自身的LED灯的状态是一致的。 我就拍了一个解锁前的灯条状态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3MTA1NzA4/v.swf

2013-6-7 更新:  昨晚做了测试,发现当电池电压低于系统中“LOW_VOLT”的设定时,灯条会快速闪动。
  所以目前的灯条状态总结如下:
  1. 慢闪: DISARMED状态,即未激活状态,油门不能控制电机转动
  2. 常亮: ARMDED状态,就绪状态,此时可以起飞
  3. 快闪: 电池电压低

网友A:
不错 楼主辛苦 了
顺便想问下 这个 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 是不是 也可以用来 通过接收机 控制 灯条啊
TTL电平 是我们接收机的 PWM信号吗

网友:
刚才 去百度了下 TTL电平信号 好像就是个电压信号吧
那这样说   这个 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  就相当于 继电器了
这样的话 用接收机控制 是 不行了
楼主有没有 什么能用接收机控制的 简单电路 能不能给讲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楼主辛苦 了
顺便想问下 这个 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 是不是 也可以用来 通过接收机 控制 灯条啊
...

谢谢回复。

接收机出的PWM信号,直接连接ULN2003是没问题的,但效果我就不晓得了,估计是会有明暗的变化,也就是说低档时PWM占空比小,ULN2003输出电流小,灯条会暗甚至不亮;高档时PWM占空比大,ULN2003输出电流大,灯条比较亮。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接收机出的PWM信号,直接连接ULN2003是没问题的,但效果我就不晓得了,估计是会有明暗的变 ...

好的 回头实验下 谢谢了

网友:
好办法,经济实惠,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我也用APM。请问,这样连接LED灯的好处,除了可以看解锁和锁定的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呢?我看过wiki上关于这块的解说,就是没明白他的用途。我觉得外接个常量或者闪烁装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出成品板子吧

网友D:
新手请教LZ你的飞控放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请教LZ你的飞控放在那个位置

APM2.5尺寸有点大,我是为了安全放在了底板上,用防震胶垫粘着的。

但是走线是在是太麻烦,而且后期的维护也很困难。如果有个壳子的话,可以放在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用APM。请问,这样连接LED灯的好处,除了可以看解锁和锁定的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呢?我看过wiki上 ...

具体的其他功能要看LED.PDE里面的代码了。
目前看好像还有GPS锁定、低电压闪烁等,但我现在还没有测试过,所以也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成品板子吧

呵呵,我其实对电子这块也不熟悉。
就只知道皮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其实对电子这块也不熟悉。
就只知道皮毛而已。

不要谦虚呀 赶紧弄吧,先预定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其他功能要看LED.PDE里面的代码了。
目前看好像还有GPS锁定、低电压闪烁等,但我现在还没有测试过 ...

哦,是各种信息的显示作用!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照着搞一个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刚好放在精灵上面

网友(2013-10-04):
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

网友(2014-01-07):
然后学习再深造。

网友:
請問uln2003每路能承受多大電流呢?

网友:
楼主,首先谢谢你的教程,1.2.93版找不到Copter LED Mode 这项,且我的状态怎么和你的不一样,解锁前后都是闪,只是一个快一个慢,只有刚刚把摇杆打到最右时,就是一开始解锁瞬间常亮,哪里的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接收机出的PWM信号,直接连接ULN2003是没问题的,但效果我就不晓得了,估计是会有明暗的变 ...

楼主,首先谢谢你的教程,1.2.93版找不到Copter LED Mode 这项,且我的状态怎么和你的不一样,解锁前后都是闪,只是一个快一个慢,只有刚刚把摇杆打到最右时,就是一开始解锁瞬间常亮,哪里的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2014-02-25):
不用ULN2003AN达林顿晶体管

直接接一个3V的LED能亮吗?

也不用外部供电了

网友E:
想问一下~我看线路图上APM的负极是一根串过来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需要接不需要啊?
需要接的话 是不是吧4路的负极连接到一起然后接到uln2003的最后一个角啊?
还是就不用管负极,光接信号线就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我看线路图上APM的负极是一根串过来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需要接不需要啊?
需要接的话 是不是 ...

刚看完这个教程,试验了一下,楼上的几个问题一起回答:
1、集成块的负极必须接,否则不亮
2、在新版的MP里,模式参数是 LED_MODE
3、LED_MODE中,GPS\Aux LED\Beeper对应的位如果置1,表示启用该功能,其对应的A6\A4\A5就不再是Moter_LED,只对应相应的功能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刚看完这个教程,试验了一下,楼上的几个问题一起回答:
1、集成块的负极必须接,否则不亮
2、在新版的 ...

就是A5 A6 A7三根的负极连接到一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A5 A6 A7三根的负极连接到一起是吧?

A5、A6、A7的负极本来就是通的,只要连一个就可以了,如果集成块的负极和电池通了,不连都可以。

网友:
设置123 低压报警,软件里电压变红色了,可是灯带不快闪,解锁还是常亮。

网友:
了解了~我返厂的飞控明天就回来了~可以试试!

网友(2014-06-18):
记号一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看完这个教程,试验了一下,楼上的几个问题一起回答:
1、集成块的负极必须接,否则不亮
2、在新版的 ...

地面站没有LED的选项.............1.3.5

网友:
楼主:请问:APM led状态指示灯在板上A5(蜂鸣器)  A6(GPS)  A7(低压返航)  A4或A8如何设置   .如A4设辅助功能开关有何作用,A8设电机状态指数是设多少

网友(2014-07-27):
楼主帮帮忙,我的apm2.5短接jp1没电

网友(2015-01-27):
请问一下,那个飞控上的A8和绿色的那个灯带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网上有成品,28块,我买过,能看GPS蓝灯,和红色解锁灯,还有个报警器

网友:
为什么 我的那个标准参数里面没有“Copter LED Mode 这个参数  而且,也没有找到那个  LED  MODE 那个能改参数值得

网友:
3.2版本的固件没有led mode 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