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图传视频是怎么叠加到地面站软件上的?

楼主(2013-06-06):
apm图传视频是怎么叠加到地面站软件上的?求解

网友:
图传AV输出到usb视频采集卡AV输入,通过视频采集卡输入电脑。

网友:
真能在地面站界面中添加视频么,那太强大了,对视频采集卡要求是不是很高呀
同样疑问,顶起求解

网友:
能是能,但图象质量不高,可能是没有一个高质量的视频采集卡的原因吧

网友:
在扳手选项的最后一行
的第一个选项 (首先你要插好USB的视频采集卡 )
选择正确的视频来源
下面一行是你要选择的图像大小和制式
然后按下面的STAT  还是OPEN来着
具体你自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