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亚拓DS410和DS410M有什么区别啊?看参数都一样诶。

楼主(2013-06-06):
问下亚拓DS410和DS410M有什么区别啊?看参数都一样诶。

网友A:
410是塑料齿轮,410M是金属齿轮,其他一样。

网友:
虚位,虚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0是塑料齿轮,410M是金属齿轮,其他一样。现在应该买不到了吧,都是415M舵机了

410是塑料齿? 我的怎么是金属齿
415 外壳全塑料 410一半金属壳 一半塑料壳
410我用了半年了 大炸一次 小炸无数 依然健在 后面还收了3个全新的拆机410 哈哈等全部炸完了 在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是塑料齿? 我的怎么是金属齿
415 外壳全塑料 410一半金属壳 一半塑料壳
410我用了半年了 大 ...

410如果舵机身体是蓝色的就是塑料齿轮的,身体是银色的就是410M,金属齿轮的。415是黑色的金属和410一样,只是上下盖是塑料的而已

410M
HSD41002
DS410M數位伺服器
建議售價:¥ 235
會員售價:¥ 188

HSD41001
DS410數位伺服器
建議售價:¥ 185
會員售價:¥ 148

415M

HSD41501
DS415M數位伺服器
建議售價:¥ 165
會員售價:¥ 132

网友:
目前DS410仍正常供貨中.........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