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问题

楼主(2013-06-06):
刚将亚拓450改成无副翼,安装调试遇到问题,接线按照说明书接好,但
舵机
动作不对,将螺距和油门对调一下,舵机动作对了。但在设置3gx过程中,出现新问题,机身前后倾,三舵机动作是同时上下,没有前后补偿,左右补偿也没有。请教高手,如何调整啊?遥控式futaba14sg

网友A:
在3GX 设定模式下面的DIR选项,先调整各个舵机的动作方向,正确后再调整,舵机通道根据说明书插,不能更改的,尤其是PIT和AIL两个通道

楼主:
接线按照说明书接好,但舵机动作不对,螺距舵机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按照说明书接好,但舵机动作不对,螺距舵机不动
那就是反向的设置没有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