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震动大噪音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06):
考虑用尼龙而不是铝合金作为步进电机的固定板,不知道有多少效果

网友:
驱动器有细分么?电流设置是否太大?

网友:
使用步进电机的时候要考虑转速范围,步进电机都有共振点,避开之。还有就是好的驱动器能解决很大问题

网友:
以前的机器没细分,一样用,精度也一样可以。感觉还是驱动器和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