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已退模。。简单评测:雅马哈EF2000is PK 开普IG1000

楼主(2013-06-06):
      2012年7月底入模,一路走过来都比较疯狂,从ncpx-x7都飞一圈,直到4月份突然觉得对航模没有激情了,,,,退模,,,哈哈
无聊中入了雅马哈EF2000is,一直感觉开普发电机噪音太大了,,,,这次终于有机会做一个简单的噪音比较:先给发电机每个面起个名称,图1面板,图2背面,图3排气管,图4对面,以下测量数值是在一个很空旷、少噪音的草坪上测出的结果,因为外来环境(比如风)直接影响测1-7米距离分贝数值情况,所以只测了(对面)的分贝数值,从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开普、雅马哈分贝情况,开普三面噪音分贝基本一致(除排气管的一面),贴近测量怠速平均90.25分贝,最高转速94.37分贝,(对面)一面的7米怠速59.5分贝,最高转速63.5分贝,从贴近测量数值结果看,个人认为面板、背面、对面这三个面1-7米的噪音应该也基本一致,排气管面的噪音比其它三面要高,所以得出结论:怠速平均分贝和最高转速分贝实际上比厂家说的54-59分贝高很多,大概推算实际分贝在62.25-67.87分贝。。雅马哈4面噪音分贝都不一致,测量的(对面)一面噪音相对比较高(比面板、背面高),贴近测量怠速平均82.62分贝,最高转速89.75分贝,(对面)一面的7米怠速56.5分贝,最高转速61.5分贝,从贴近测量数值结果看4面的噪音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推算实际分贝,以后有空再实际测试每面分贝,厂家公布是51.5-61分贝,

楼主:
官方公布:雅马哈EF1000is噪音分贝48-57,雅马哈EF2000is是51.5-61
                   开普IG1000 噪音分贝54-59,   开普 IG2000  是61-73
实际测试对比开普的官方公布大了很多很多,雅马哈ef2000is的噪音已经比开普ig1000小很多,开普2000w的噪音更加离谱。。。。
经过我实际使用开普1000,感觉外场噪音还可以接受,2000w估计我个人接受不了,,,
另外说一下两个发电机噪音,开普噪音不好听,感觉和一般市场上一千多元那种一样,雅马哈噪音是低沉的,听起来比较安静

再说一下两款发电机内部:雅马哈内部全部有减音棉,内部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宽,开普是没有减音棉的,做工简单

网友A:
这个差别在价格面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别在价格面前可以忽略了。。

在享受高品质生活的情况下,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
发电机还是得搞个好的

网友:
YAMAHA确实好,但价钱……哎……接受不了啊……

网友B:
这个对比很有意义,噪声影响心情。看噪声参数,本田EU20i比雅马哈还要略低。楼主说说手提20公斤发电机步行是什么感觉吧,还力气再拧一台大机走100-200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比很有意义,噪声影响心情。看噪声参数,本田EU20i比雅马哈还要略低。楼主说说手提20公斤发电机步行是 ...

本田eu20i,看参数是比雅马哈底,但听一个对比过eu20i和ef2000is的模友说,两者的噪音基本一样,雅马哈的音比较好听,因为那个模友没有噪音测试仪,所以没有具体比较过,我仔细看过eu20i和ef2000is的参数,发现本田eu20i发动机是100cc,4300转,而雅马哈ef2000is是80cc,4500转,雅马哈可以用更小的动力带动2000w的发动机组,可以证明雅马哈发电机组技术更高,另外油耗方面,雅马哈全功率是1升油/每小时,本田是1.07升/每小时
        雅马哈买回来后,我怠速磨合时18小时,经过我实测雅马哈油耗,怠速带50w风扇可以使用15-16小时,油耗4.21升,平均0.27升每小时,官方公布是带动400w,每小时油耗0.4升
        开普1000w可以轻松一只手搬动,可以一口气搬从1楼搬到5楼,雅马哈2000w的就吃力些,从1楼搬5楼,我休息了2次,,,,,,,
        有时间再补充雅马哈更详细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田eu20i,看参数是比雅马哈底,但听一个对比过eu20i和ef2000is的模友说,两者的噪音基本一样,雅马哈的 ...

呵呵,支持你能做这个测试,对噪音的控制有了量化的指标,能有一个客观的参考。这段时间我用本田20i,飞一整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的样子,一直开机,飞600级,差不多就一整箱油,油耗满意。雅马哈不错,本田也好,都是好发电机。不过差价接近2000元,觉得雅马哈性价比差点了。对了建议不用怠速磨合过长时间,前期用一半功率发电就行了。发动机不是低转速运行就好的,相反长期低转速运行对发动机不是好事,会产生积碳,低压力喷油,喷油嘴容易导致堵塞,参考汽车发动机保养就行了,另外全合成机油那是必须的好东西。

网友B:
有过开车经验的都知道转速对发动机噪声、磨损的影响是决定性因素,在噪声、功率、油耗基本相同下,本田eu20i与雅马哈ef2000is比,确实更诱人。80-100cc发动机放在摩托车上谁也不会觉得它是高科技,2000元差价更有可能是销售渠道造成的。希望雅马哈快点国产,将两款发电机价格水分再压一压,年底上大飞机时入手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支持你能做这个测试,对噪音的控制有了量化的指标,能有一个客观的参考。这段时间我用本田20i,飞 ...

我也打算下次用全合成机油,估计噪音会更进一步提高,现在是用美孚速霸1000,sm级机油,另外我磨合是怠速一小时就停机散热了,而每次启动发电机时,发动机会自动全速运行热机一下的,我准备用2000w发电机带1.5p空调试试,哈哈,,,我买雅马哈目的就带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功率、油耗基本相同下,本田eu20i与雅马哈ef2000is比,确实更诱人,80-100cc发动机放在摩托车上谁也不 ...

我想表达的雅马哈发动机80cc,4500转,,,本田100cc,4300转的意思你可能误会了,注意看是发动机,不是发电机,,,一台发电机,分成两个部分(发动机和发电机组)    同样是2000w的发电机组,两个品牌所用的发动机排量都不一样,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你考虑一下。。。。 我个人就认为用底排量的发动机就可以带动2000w发电机组的比较好,说明发电机组技术更好,需要的动力少些。。。你注意看一下市场上商业用发电机组,都是雅马哈先进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支持你能做这个测试,对噪音的控制有了量化的指标,能有一个客观的参考。这段时间我用本田20i,飞 ...

你也把你的eu20i使用情况详细发表一下吧,让更多模友知道两大王牌发电机使用情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把你的eu20i使用情况详细发表一下吧,让更多模友知道两大王牌发电机使用情况,,哈哈

要是谁能再拿个开普2000W来比较,那就更全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把你的eu20i使用情况详细发表一下吧,让更多模友知道两大王牌发电机使用情况,,哈哈

我可没有设备测试噪音啊,呵呵。选择本田也是无奈之举,车子的后备厢小,2000W的只有本田的刚好合适,雅马哈高了放不进去,价格差2000左右,雅马哈性价比低了点。雅马哈的转速高一些,本田的转速低一些,这可能也是80CC能达到2000W的一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有设备测试噪音啊,呵呵。选择本田也是无奈之举,车子的后备厢小,2000W的只有本田的刚好合适,雅 ...

测噪音的仪器不贵,我那个80元,,,哈哈我之前仔细看了一下两个品牌的发电机组,雅马哈的比较先进少少,,,,
另外雅马哈的发动机转速是4500转,80cc,,,,本田是100cc,,,4300转,,,相差200转,不可能有20cc的动力,,我更相信是雅的发电机组需要的动力比较少,两个品牌的发动机技术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噪音的仪器不贵,我那个80元,,,哈哈我之前仔细看了一下两个品牌的发电机组,雅马哈的比较先进少少, ...

发动机其实也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可能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雅马哈也稍微高一些,这可能也是技术上的一点优势吧。不过我是觉得那点点优势不值2000这个价啊!哈哈!要做测试的话,看来我要把开普、本田、雅马哈的2000W搜集起来,还要把开普、本田1000W的搜集起来才行,我这人,人懒没那功夫去弄啊,还是专心飞行好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其实也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可能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雅马哈也稍微高一些,这可能也是技术上的一点优势 ...

你的发电机平时是放在车尾箱吗?汽油味是如何解决的?夏天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发电机平时是放在车尾箱吗?汽油味是如何解决的?夏天会不会有危险?

弄个塑料袋装着就完了,有什么危险的?

楼主:
汽油哪里会那么容易爆炸,你把一个桶装满汽油,然后快速丢一个烟头到桶里面,不会爆炸也不会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