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旋翼安装求助

楼主(2013-06-06):
自己组装大八旋翼一架,WKM飞控,装好后,只有两个电机转动,其他的滴滴滴的报警,桨叶抖动。我是按照WKM的软件设置的I型八旋翼。请高人给点指点。

网友:
如果信号线没有问题就检查电调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好,请将QQ PM 给我,我帮助您解决。

网友A:
先做下面的!!!最后一步才是插飞控……

务必把每个电调按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然后再做如下设置。
刹车:off(关)
电池类型:LiPo(锂电池)
低压保护方式:Soft Cut(逐渐降低功率)
低压保护阈值:Low(低)
启动模式:Normal(普通模式)
进角:有多高设置多高准没错!
定速模式:off(关)
PWM频率:有多快设多快就是了
内置BEC电压:5v左右,不超过6v即可,否则可能烧掉飞控板。
锂电节数:Auto或自定义,3S电池就是3节,6S电池就是6节,每节3.7v电压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下面的!!!最后一步才是插飞控……

务必把每个电调按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然后再做如下设置。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滴滴的报警一般是信号没有,估计楼主7和8电机没有设置对

网友:
电调信号线与主控接触不良

网友:
要在软件里选8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