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王履带问题~

楼主(2013-06-06):
近日入手恒龙虎王一台,发现在做信地旋转时 有一边履带往外卡?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说的“外八字”履带?
只要一转弯 履带就会咔咔作响,会不会是履带太松了?
求解.... 和解决办法~

网友A:
咔咔响应该是转弯时履带齿别负重轮的声音 没办法虎王的走行部比较特殊 交错负重轮轮多齿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咔咔响应该是转弯时履带齿别负重轮的声音 没办法虎王的走行部比较特殊 交错负重轮轮多齿多

非常感谢。。。哎...还好有一位愿意理新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虎王负重轮很多,容易卡着,组装的时候小心点,我的倒是没这个问题

网友B:
看看是哪个轮子响,是向外还是向里,然后选择在摇臂上或者轮子上加垫片或者磨短一点就可以了。我之前整了辆二手的就这么解决的。。。主要是虎王又比较沉,距离主动和诱导轮那里的摇臂负载太大,难免外八。。。而且摇臂方向相反,必定会有一个摇臂受力尴尬,真车当时也悲剧哈哈,你可以看看少女和撸炮里面的虎娃。。。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结构讲究精度,HL 刚好没啥精度,所以出问题了

主动轮,诱导轮,和那么多负重轮要调在一条直线上,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哪个轮子响,是向外还是向里,然后选择在摇臂上或者轮子上加垫片或者磨短一点就可以了。我之前整了辆 ...

真心感谢哦~~~

网友(2013-11-30):
顶一下,LZ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7-15):
请问你的虎王炮管升降到最顶端和最底端的时候会有点横向扭动吗? 就是好像在做一个椭圆运动的样子。。

网友:
没办法虎王的走行部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