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拉力线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3-06-06):
我是2,4米的冲浪者  关闭油门后机头会抬  给3分之1以后油门后能平飞  以为原厂的2,4M冲浪者电机是在里面的 只能支持8寸浆 所有我延长了电机座 上10寸浆 大家看看我的电机安装角度有何问题  该把电机再上翘还是平行一些?

网友A:
关闭油门抬头,说明重心不对呀…………给你写了一大段话,回头一看,悲剧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你电机后移重心肯定变的往后了,重新找一下重心后配平就好了。

网友:
估计
一是头轻了,
二是感觉电机再平一点,现在的角度有点大吧。

网友:
右下2度左右

网友:
我是兩米沖浪者,只要照原電機推力線延伸就不會有問題(看你應該是照原推力線延伸),電機延後機尾也會變重所以機頭也要壓重一點,收油抬頭的原因應該是頭輕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油门抬头,说明重心不对呀…………给你写了一大段话,回头一看,悲剧了……

朋友 你说的这个我懂 但是重心靠前 给油门的话  就会低头  收油门当然能平飞 那就是推力线问题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42
看看这个应该会有帮助,我以前写的。
你的飞机关油门抬头应该是头轻造成的,靠螺旋桨的下推力才压住了机头。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推力线下压太大了?大油门的时候飞机被推向地面,所以你只好调整成拉杆状态,这样能保持平飞。而你收油门以后下推力减小,这时候拉杆却没有减小,所以抬头。
这不是重心的问题,是拉力线的问题。
关于拉力线的调整有不少资料,你潜水多找找。实在懒得弄的话,调整油门升降混控吧。

网友D:
腰推的机机都有这毛病!规律是:电机轴上仰----推油抬头;反之----推油低头.
收油抬头,就说明推油会低头,我认为应电机轴上仰一点.
这种飞机推力线在重心的后上方,把机身看作翘翘板,重心看作支点,如推力平行向后,就会产生低头力矩,使飞机加大推力就会低头!如推力向后上方,就会产生机尾向下的力矩,通过重心的支点作用,产生抬头力矩,使飞机加大推力就会抬头!调整向后上方的推力角度就可使在一定的推力下保持平飞.

网友:
商品机不要考虑那么复杂,只要调好重心,其他都可能无视。。

网友:
应该拉力线没问题,是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42
看看这个应该会有帮助,我以前写的。
...

哥们 首先谢谢你  不过你写的太复杂 了  那我应该把电机稍微往下压一点吧? 我目前的角度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腰推的机机都有这毛病!规律是:电机轴上仰----推油抬头;反之----推油低头.
收油抬头,就说明推油会低头,我认 ...

哥们 你恰恰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推力线下压太大了?大油门的时候飞机被推向地面,所以你只好调整成拉杆状态,这样能保持平飞。 ...

是的  你说的很对  重心和拉力线是相互相成的  必须配合好  关油和给油都能保持飞机平飞才行  关键是不知道电机往下降多少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首先谢谢你  不过你写的太复杂 了  那我应该把电机稍微往下压一点吧? 我目前的角度过大了?

可以在电机十字架和木片的电机座之间加垫圈来减小一下下推角,不过不用减很多。还有就是你说关油门后飞机回抬头,我目测你的飞机头轻(因为电机后移导致的重心后移),所以你可以试试把电池稍往前移来抵消后移的重心。多手投,多试飞几次就能调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恰恰说反了吧

你试一试就知道反没反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42
看看这个应该会有帮助,我以前写的。
他这说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