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机身排气管螺纹断裂有没有办法补救?

楼主(2013-06-06):
如图,发动机与排气管连接处的螺纹断裂。现在还剩3-4圈螺纹,能固定排气管,但强度不够。请教补救办法,谢谢!

网友:
可以去焊的

网友:
换气缸盖,我的也是花丝了,没有任何办法,后来还是换了汽缸盖解决。

网友:
焊是不可能的,焊接会产生变形,气缸有0.01mm的变形都是不行的。

网友:
堆焊以后重新攻牙,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产生缸体变形,可能需要把缸盖缸体接触面上平面磨床研磨一次,如果产生缸体内壁圆周变形,可能需要上镗床镗一遍。主要问题是,这么搞一次,想必买一个新的零件,会不会更贵。。。。。。。

网友:
上等离子焊可能变形小些,不过这些加工成本都够换几个缸体的了

网友A:
用AB胶试试,反正汽车发动机可以粘好。

网友:
AB胶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个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胶试试,反正汽车发动机可以粘好。

试过安特固30分钟环氧胶,灰黑色的那种。低速还行,到高速温度上来后胶就软了。

网友:
四冲程发动机的谐振管只能说是排气管 对功率影响并没有像二冲那么敏感 换句话说 四冲拆掉排气管照样爽飞 但是要有增压

网友:
这是SAITO的铝缸体,只能换了。

网友:
AB 胶 也难说行,温度太 高。。。

网友:
AB 胶 也难说行,温度太 高!环氧树脂也不行,它怕甲醇!
把碎掉的找来用特种胶沾合试之!不行就换缸头吧!

网友:
有一种铝胶  淘宝 搜 康达化工  型号 好象是 wd118
混合后涂上去 再把排气管装好 等他自然干透 就是一体化的铝 只不过  排气管再拆下来就 会把胶的部分 破坏

网友:
这个是saito发动机,只有两个办法,1是买个缸头。 2是当配件卖掉

网友(2014-06-12):
先寻缸体 没有或性价比不高再研究焊接 堆满后重新攻丝 记得焊接后自然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