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介绍几种能在草地起飞的飞机

楼主(2013-06-06):
我现在这里有许多平整的草地,没有跑道,请各位介绍几种能滑跑起飞的飞机,谢谢了。

网友A:
短草地吗? 飞机有多大?
小飞机的轮子多不适合草地滑跑起飞滴
容易被卡到 造成头点地

草地轮我也用过 够大的话能用 但是效果不好
把草地轮加在机腹的两侧
轮子中心与机腹平    起飞不是很好用
降落倒是不错

短草区还是手抛起飞比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草地吗? 飞机有多大?
小飞机的轮子多不适合草地滑跑起飞滴
容易被卡到 造成头点地

谢谢,类似足球场,想飞稍大的飞机,但不超过1.2米翼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类似足球场,想飞稍大的飞机,但不超过1.2米翼展。

网上借来的图

类似这样  但是轮子要更大  两个轮子距离要远  要不会侧翻
反正  就是尽量让机腹贴地

尾轮的改装也很麻烦

效果说真的不好

网友:
这样改装纯属好玩
飞机看起来会呆呆的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就走!

网友:
什么飞机都行啊,只要你的轮子够大,跟飞机没啥关系。

网友:
多旋翼 都行

网友:
三角翼都是草降
有款竞速机叫什么忘记了,折叠浆的,也可以草降
其实很多飞机 只要是机舱够大够厚实的 改了折叠浆 都可以草降

网友:
EPO北极星

网友:
草地只要平就还OK!你可以装大轮子啊,就算大到和飞机不搭配也不丑的,就像那种大轮的越野飞机,注意控制好重量,起飞时速度要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借来的图

类似这样  但是轮子要更大  两个轮子距离要远  要不会侧翻

说得有理,降低高度很重要,轮子也加大点来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B:
航模起飞不用很长的跑道吧,找一段没什么车\人的路、广场什么的不就OK了。。

貌似草地起飞高难度。土疙瘩、石子什么的,不好飞。

装个超大轮子的话,不如手抛了。

网友:
直机什么时候地方都可以飞

网友:
手抛起飞吧,然后机腹着陆。

网友:
手投起飞,当然有人帮你投更好。

网友:
3D机,手抛起飞,草地降落.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起飞不用很长的跑道吧,找一段没什么车\人的路、广场什么的不就OK了。。

貌似草地起飞高难度。土疙瘩 ...

主要是降落的跑道不够,一,二十米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降落的跑道不够,一,二十米的都没有。

@@  降落跑道不够  那真要凭技术了  改玩3D机  哈哈

网友:
后三点的因该轮子大点的都可以把

网友:
草地降落的话完全不用起落架啊。直接降贝。。

网友C:
这个如何?
便宜(208元)、漂亮、超好飞易飞、腹轮易手抛草降。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何?
便宜(208元)、漂亮、超好飞易飞、腹轮易手抛草降。

十分感谢,没想到你能给我来解答。

网友:
草地,可以飞没有起落架的飞机。降落不伤飞机!

网友:
这样的场地正好玩直机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何?
便宜(208元)、漂亮、超好飞易飞、腹轮易手抛草降。

请教陈老师:朋友给我一台phoenix    tw-742-v的1.56m滑翔机,机身是复合材料。原机是腰推,已改为前拉。我想请教机机的重心位置,装机后怎麽调?我有2212的电机kv值1400,2200,2450三个,能否用上。飞机以前摔过,我已经修好,请陈老师赐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陈老师:朋友给我一台phoenix    tw-742-v的1.56m滑翔机,机身是复合材料。原机是腰推,已改为前拉。 ...

老汉兄:

用2212 KV1400电机,配25至30A电调,用2S电时配1047折叠桨,拉力约700克;
用3S电时配9050折叠桨,拉力约900克。

留意要调拉力线。

陈伯

网友C:
飞机重心约在主翼前方1/3处。
试把飞机全备,靣向机头,左右手用食指从两边翼底增固炭纤管下方托起飞机。
前后移动电池,飞机可以平衡而机头略重就行。

试好后先用笔勾画出电池位置,电池再用魔术貼+索带固定。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重心约在主翼前方1/3处。
试把飞机全备,靣向机头,左右手用食指从两边翼底增固炭纤管下方托起飞机。
...

谢谢陈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拉力线是不是一样的,我没有折叠桨,用直桨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拉力线是不是一样的,我没有折叠桨,用直桨可以 ...

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拉力线是一样的。没有折叠桨,用直桨可以的,但不利於收油滑翔和降落。

滑翔机电调要设定"刹车"(即全收油时桨即停转,而折叠桨即会自动
后折贴著舱身,利於滑翔和降落炸机时不伤桨不伤电机。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拉力线是一样的。没有折叠桨,用直桨是可以的 ...

我主要是手里没有折叠桨,直桨肯定不利于滑翔,只要降落时不打桨就好了。谢谢陈老师。

网友:
直升机啊

网友: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翔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拉力线是一样的。没有折叠桨,用直桨是可以的 ...

陈老师你好: 我的滑翔机装好了,现在起飞重量有1080克,确实有点重,推重比仅0.8多点。主要是机身是复材的,不知2212电机行不行?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你好: 我的滑翔机装好了,现在起飞重量有1080克,确实有点重,推重比仅0.8多点。主要是机身是复材 ...

推重比仅0.8够用了。注意转向时要保持足夠速度,防止失速;
爬升时仰角不要太大便行。
注意不要让电池过放。

当然如果用2216电机会更好玩。

陈伯

网友:
冲浪者草降相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