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 震动仪。请推荐

楼主(2013-06-06):
大家好。我是700N。有什么震动记录仪器可以推荐的。我想测试下在飞行时的震动情况记录。

楼主:
有谁知道吗

网友A:
买个K8,装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K8,装着测

K8是哪个产品?推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是哪个产品?推荐下

山寨VBAR,俗称K8或KBAR,淘宝400多,自带震动测量和Log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VBAR,俗称K8或KBAR,淘宝400多,自带震动测量和Log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VBAR,俗称K8或KBAR,淘宝400多,自带震动测量和Log功能~

你好。问题一:我装在要测试震动的部位就可以了吗?
问题二:LOG功能是什么

网友B:
要买就买V8吧。。用了K8炸鸡就不合算拉。。都上到700了。。。安全第一。。

网友:
用G31就有

楼主:
想问下。直升机升空后,震动是不是会小很多

网友(2013-07-26):
油机都有震动,不影响飞行就无所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就买V8吧。。用了K8炸鸡就不合算拉。。都上到700了。。。安全第一。。

看帖不认真,人家建议楼主买来做震动记录仪用,又不是做700的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