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刚收的电机

楼主(2013-06-06):
中午刚收的电机,没有铭牌,烦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多大功率,加直流12V慢转,24V转速1000左右,负接线端带个12V 40A的方玩意,.

网友A:
像是跑步机电机

网友:
山东博山电机。大宝里边找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跑步机电机

不是跑步机电机

网友B:
居然还带一个同步轮,一个同步轮就几十元呢,楼主电机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带一个同步轮,一个同步轮就几十元呢,楼主电机多少钱收的??

100元收的,一对同步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元收的,一对同步轮

那就比较值了,因为我有一个和这个基本一样的,也是没有标牌,只是和你这个出线处不太一样,一直闲置,记得以前向卖电机的讨教过此机型号,老也不使,都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比较值了,因为我有一个和这个基本一样的,也是没有标牌,只是和你这个出线处不太一样,一直闲置,记 ...

看看同步轮的图片,刚拍的

楼主:
8公斤重 请简单判断一下,DV24V 700W?

网友C:
我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不过已改砂轮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不过已改砂轮机了

请问你的电机用的是什么调速

网友:
先确定多大电流吧 'pwm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同步轮的图片,刚拍的

看看我收这个,我准备用它来做个往复锯,就是一直没空折腾

网友:
帮3保胎团聚了

网友D:
好像是跑步机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电机用的是什么调速

就是那个随机带来的调速器

网友:
这个我也有额,我的是前端盖方形,直径大约100mm,其他形状一样,颜色也一样。
我那个是220v 185 w  1.25A,还有一个调速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跑步机电机

肯定的说不是跑步机电机,因为我有三个跑步机电机,初步认定:低电压,大电流有刷直流永磁,有高见的指正

网友:
永磁电机,这个大小基本是 200w-400w左右

网友:
这是个并激电机,里面没有永磁休,是靠外加直流产生磁场的。这个电机运行时很静音的。我有一个100W100V 的。

网友:
视频中你是靠电压来调速的,实际上这样不好,应该拆开电机找到定子引线并引出来,在定子上加恒定的电压,否则定子电压太高可能是会烧机器。你目前引出只有两根线,在内部肯定的是将电刷和定子引线并接到一起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这个外观差不多,是永磁的,200V1.5KW的,声音很小,现在还没有想到怎么用呢,如果弄砂带机的话就用这个好了,就是转速好晚服不是太高的,3000转左右吧,手上没有转速表。

网友:
我有个跑步机的,做无动力主轴电机了!
900W DC220V

主轴够力了,PU的热熔带有点悲催,经常过热被缠在电机上

网友:
这个直流电机。电源可达到80V。可以用可调电源试试。功率最小也有200W。

网友:
用磁式,直流电机,可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