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A老版S和S- RE飞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06):
请教XA老版S和S- RE飞控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个是真老,一个是稍老,不过都是老爷。

网友C:
FC1212-S 是 3年前 XA 的主力产品。
FC1212-P 推出时做了一次活动,把FC1212-S 升级到 FC1212-P。
把收回的FC1212-S 重新检修并且更换外壳一RE(官方回收再销售)版本超低价格(只有-S标准销售价格的1/6)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