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的主轴推力球轴承为什么容易坏?

楼主(2013-06-06):
    有个问题想提出来讨论一下:0630的主轴推力球轴承为什么容易坏?
    说0630的主轴推力球轴承容易坏,是因为我这台84年的0630,至少已经坏过2次推力轴承,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童鞋们的JJ有这种情况吗?

    清洗时在主轴箱底捞出的轴承的残片,说明这之前至少坏过一次

现在的轴承保持架又断裂了

主轴箱的喷油系统。

    推力轴承这里好像淋不到油,溅油润滑也很困难。这个轴承靠什么来润滑的呢?如果是用油脂,那就应该定期更换。
造成推力球轴承损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使用不当?
安装不当?
主轴结构问题?
润滑问题?
轴承本身就容易坏?
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
可能两次用的都是伪劣产品

网友A:
  排除装配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两侧铜管上都有小孔 ,总共我太不记得,大概是有4,5个孔,油泵工作时会对几个部位喷油,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孔是不是油污堵上了,否则得不到润滑也就容易坏了

网友:
寿命近十五年,质量不错的说。

网友:
油有润滑和降温作用,提醒下前轴加油一定要供油充足,看油管没有插到孔里,因为你的是铜套,高刚性的,精密的,虽然可调,但是有寿命的,保护好了可以保持很多年的。推力球轴承通病,保持架断裂,挤压。另一轴齿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看你的那个推力轴承没有润滑油管子啊!!!!!又或者你的油箱内有杂物,杂物进了轴承。道支轴承损坏的。好好清理一下油箱

网友:
当初不识宝,把尼龙保持架的原装轴承换了,之后我拆一次主轴散架一个

网友:
结构和0628差不多  但是我的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那个推力轴承没有润滑油管子啊!!!!!又或者你的油箱内有杂物,杂物进了轴承。道支轴承损坏的。好 ...

主轴箱后来已经清洗过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装配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两侧铜管上都有小孔 ,总共我太不记得,大概是有4,5个孔,油泵工作时会对几 ...

推力轴承附近的管子上没有找到相应的喷油孔。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力轴承附近的管子上没有找到相应的喷油孔。谢谢提醒。

我们这边的大车床每一个齿轮和轴承都是有油管润滑的,要不你就加装一个分油器吧!自己用的东西要好好保养。

网友:
俺的6233床没有喷油机构,变速箱只有靠齿轮的飞溅润滑,轴承暂时还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