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改无副翼解决不了震动问题,老是侧翻,求减震方案!

楼主(2013-06-06):
大家的无副翼油机都是怎么减震的呀?求减震方案!

网友:
两台600油机,飞越的两面胶,没出过什么问题,楼主的机器侧翻是不是没调好啊?

网友:
我的尾巴一直没有调好,没时间折腾

网友A:
俺这个 是 两级减震的,,效果很好。
700双缸发动机 主旋翼震动 居然比 500电动还低。

震动图谱 非常 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这个 是 两级减震的,,效果很好。。
700双缸发动机 主旋翼震动 居然比 500电动还低。

最近看这位一直在折腾
不过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你应该是再弄航模摄影或者无人机吧,我们大多数都是要玩3D飞行的,你的双缸减震不知道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这位一直在折腾
不过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你应该是再弄航模摄影或者无人机吧,我们大多数都是要玩3D ...

减低震动能 大幅度提高 机载(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在本设计中:唯一一个 没法减震 的是 油门舵机。

但是这个 油门舵机 也是有特点的,它的电子部分
如果失效,舵臂会机械维持当前位置、不会被油门
弹簧给拉回。发动机仍然维持正常运转

这飞机也只是一个通用的平台,期望加挂副油箱能飞3小时。

网友:
MB3.01  3M双面胶1层直接粘 7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低震动能 大幅度提高 机载(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在本设计中:唯一一个 没法减震 的是 油门舵机。 ...

嗯,对的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3D飞行一般会对于飞机的重量,发动机的性能有很大要求,首先,您的汽油机不适合3D或者3C飞行,其次,双缸发动机会明显增加飞机重量,我仅仅是从一个直升机3D爱好者的角度说一下,不过您的方案如果用到无人机或者航模摄影领域,相信一定很有发展

网友C:
有折腾油机的时间精力和米,用电机早就飞成高手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折腾油机的时间精力和米,用电机早就飞成高手了... ...

700 级 的电机,电调,电池 也都不便宜哦。

论续航时间:还是要 汽油机 才是 王道。。。

俺现在解决了 机载电力 自足,只需随处可加
的93号汽油,飞机在自动导航控制之下,就能
长距离飞行。(这是 实用化的 目标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 级 的电机,电调,电池 也都不便宜哦。

论续航时间:还是要 汽油机 才是 王道。。。

对工作机木有兴趣,只对3d感兴趣... ...

网友:
淘宝有卖一种发动机减震垫放在发动机与座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低震动能 大幅度提高 机载(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在本设计中:唯一一个 没法减震 的是 油门舵机。 ...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减震的?具体用什么方法?

网友:
两级减震。中间钢板。没有启动最高71    不知道启动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减震的?具体用什么方法?

对称 双缸发动机 本身就 减少了很多震动。

发动机 与 底下的 铝底板 有一级 减震 连接,
底下的 铝底板 再与 机身 有一级 减震 连接。

所以 机身(大桨) 的震动 很小。。。

请仔细 看照片 。。。黑色的 橡胶柱 。。。

网友:
龙卷风0.5MM胶直接上油直

网友:
玩无副翼好久了,从没侧翻过,LZ肯定没调好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540&extra=page%3D1

你看下是和我的情况一样嘛?
我的总往左侧偏,MB的海面胶全用上了
飞起来到没感觉出他这么大幅度偏

网友:
陀螺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540&extra=page%3D1

你看下是和我的情况一样 ...

就是这种情况,飞着飞着就突然侧翻炸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飞着飞着就突然侧翻炸机.

总往一个方向吗?
你炸拉?
看来模拟器没练好嘛
要有应变能力啊
我是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往一个方向吗?
你炸拉?
看来模拟器没练好嘛

还模拟器呢?我都玩了5-6年直机了!
侧翻时毫无征兆,而且就算你打舵也没用,舵机不听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