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下载问题

楼主(2013-06-06):
求解,MWC飞控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驱动 连线都可靠不?

网友B:
是不是板子没选对啊,Tools -> Board -> 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 连线都可靠不?

可以啊,驱动装好了,线也没问题,问题是这货之前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板子没选对啊,Tools -> Board -> xxx

这个没错啊,之前还能下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上网搜搜。arduino论坛。下载时Mcu手动复位或bootload重刷一下

网友C:
DONE  UPLOADING   ---------显示已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NE  UPLOADING   ---------显示已经下载了

对啊,已经下载了一部分,还有没下载完的,坑啊

网友:
getsyno错误。比较常见的!

网友(2013-08-06):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哪位大师知道不?怎么处理?

网友D:
我重装驱动后,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重装驱动后,问题得到解决。

重装下载器驱动吗

网友:
是重装FT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