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单翼练习机的朋友进来聊聊

楼主(2013-06-06):
从小就喜欢这种翼面方正的上单翼机型,上面两款EPO的空机价格都在400元以上,由于是前拉动力,炸不起的心理压力很大,在某宝逛了很久,实在找不到替代机型,只有轻木材料的有类似机型,现在的轻木机结构实在太脆弱,只有一两个出口型号机身才有细碳杆加强,基本上炸坏是没有修复可能的,所以想使用EPP材料自己DIY一款类似机型,主翼、尾翼、舵面、主碳杆、起落架这些都可以使用好小子兼容的EPP成品,更换成本低廉,只有机身无法买到,下面是自己用微风KT机的侧面图PS了张机身横截面示意图,基本思想是拉长型微风机身,重点是机头拉长,机身总长度拉长,机身贯穿主碳杆,中置设备仓,翼展1000mm,长度900mm左右,2212级别电机,40A电调,4只金属齿轮舵机,1500-2200mah规格3s锂电池

这是计划使用的电机座,由上向下大部分嵌入EPP机头材料中,用泡沫胶与机头挖槽固定,机头前面套个去口的矿泉水瓶用热风枪固定加强,设备仓壁用雪糕棍做结构加强。

大体上思路就这么多,大家再提提意见,我跟朋友再商量下细节就准备开工了,材料基本都是白板,我自己有静态模型制作基础,涂装可以自己喷。

楼主:
补充一下,机身用激光切割机切割EPP泡沫而成,白板机身预算低于200元/架,具体能做到多少待定,这种机型应该是非常好飞的,大翼面和大舵面易于操控,速度也适中,适合作为入门后的提高练习机,主翼不准备做上翘,计划使用平翼。

网友:
等待楼主的作品

网友:
"现在的轻木机结构实在太脆弱,只有一两个出口型号机身才有细碳杆加强,基本上炸坏是没有修复可能的" 这话不对! 轻木机强度不低, 要是炸断几个木片的话502几秒钟修复。当然你要是高速大头朝下亲吻水泥地那是没得修了。但是有一点基础的飞手不会出这种意外。没有基础的飞手最好还是飞飘飘。

楼主:
我指的是现在的轻木机木板厚度都薄的可怜,我小时候自己做过整套的轻木油机,每一片翼肋和龙骨、桨都是自己削出来的,比现在的轻木成品机所用的木片厚实的多。

网友:
顶一下diy党

飞机重量越重
越不好飞
不好飞  炸的机率越高
发现许多人都怕炸机
不断的补强在补强
结果飞机越搞越重
虽然  动力都提昇了
但由於原本设计的荷载  由於重量变大
整个飞机的特性被破坏

建议不要作过多的补强
摔下来  该坏的还是会坏  补在多也没用

该考虑的  是如何让飞机好飞  而不是摔不坏

网友:
同意楼上一意见,结构尺寸确定后,一定要减轻重量,才能保证性能。

楼主:
摔下来  该坏的还是会坏  补在多也没用
该考虑的  是如何让飞机好飞  而不是摔不坏

不同阶段考虑的出发点不同,我目前还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考虑的比较多的当然也就是如何保护好训练器材不受损失,如何让飞机好飞也需要有个前提,就是飞机至少还能飞的起来。

楼主:
今晚逛某宝,看到这款凹凸翼型的EPP材质3D机,一百元出头一架,这个价格做新手练习机还是蛮实惠的。

网友:
这飞机的尾翼强度不高.

网友:
我新手在做微风,感觉上单翼挺不错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上单翼图纸,类似于微风的,好飞适合新手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现在的轻木机木板厚度都薄的可怜,我小时候自己做过整套的轻木油机,每一片翼肋和龙骨、桨都是自己 ...

合理的结构设计比木料的厚度更重要. 现在各种厚度的轻木片网上都能买到, 激光切割的精度又高,采用无刷马达又比甲醇机轻巧的多, 电子设备也都很先进, 应该说航模的整体硬件水平比以前要提高太多了. 不过玩家的手艺反倒大不如以前了.

飞机越轻,失速点越低, 事故的概率和损失反而越小. 对于有一定基础的模友, 飞轻木机基本上十次难得炸一次, 炸了也多半很轻微, 没什么损失

网友A:
若以新手来论,是飞轻木好,还是飞EPO/EPS/EPP好,那一种材质好飞,好修

网友:
铝合金飞机最好,15层楼高度掉下来,摔不坏!

楼主:
刚看到有这种EPS材料的1.2米微风空机身和机翼,机身25元,机翼36元,尾翼8元,整套白板机70元不到,很适合自己买来DIY,除了机身胖了点短了点,价格确实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以新手来论,是飞轻木好,还是飞EPO/EPS/EPP好,那一种材质好飞,好修

如果有1、好场地;2、有时间钻研;3、有高昂的热情, 那么就轻木练习机(15级到30机, 改无刷动力)上手。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条件,就EPP飘飘上手,练好了再换轻木练习机(15级到30机, 改无刷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有这种EPS材料的1.2米微风空机身和机翼,机身25元,机翼36元,尾翼8元,整套白板机70元不到,很适合 ...

这在那里可以买的到,我觉得玩固定翼比直升机压力小多了,价钱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