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绿皮15000mAh电池充电最高能用多少A?

楼主(2013-06-06):
用8A充安全吗?8A以上呢?

网友A:
去上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st%3D1%26digest%3D1
15000mah电池
15A充电 也就是1C充电

网友B:
40a干过。。。电池是15ah的容量,5c进就是75a了。。。

网友C:
15A绝对没问题

楼主:
好,谢了,终于脱盲了。
按教程里讲的推算,15000mah容量的1C就是15000ma,即15A。
一般情况下充电为0.5~1.0C或以下,那就是7.5A-15A都是安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