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HP控是一次变频,还是二次变频!

楼主(2013-06-06):
二次变频的接收距离要比一次变频的要远一半!FUTABA 6EX HP这个控是选那个好?谢谢!

网友:
二次变频应该是指接收机把。

网友A:
楼上正解。。。二次变频是接收机的事儿,和发射端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二次变频是接收机的事儿,和发射端无关。

我现在要买个接收,先一次变频的接收还是二次变频?

网友A:
一次变频便宜、距离近,二次变频价格高,距离远。。。看你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变频便宜、距离近,二次变频价格高,距离远。。。看你需求了。

买二次变频,控里选PCM,还是PP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二次变频,控里选PCM,还是PPM,谢谢了!

选择PCM。。。

网友(2013-07-08):
2次变频对发射机有什么要求?

网友:
2次变频灵敏度高,接收距离远,这是接收机的事情,你发射机可以用6EXHP,接收机用149DP ,是2次变频的pcm接收机。

网友:
买二次变频.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二次变频,控里选PCM,还是PPM,谢谢了!

也得看选用的二次变频接收机是PPM还是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