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1.2G与5.8G图传综合性价比

楼主(2013-06-06):
经过3天时间潜水加发帖 得出结论 :首先 接收机如果是2.4G的 1.2可能会干扰 5.8不会 1.2的绕障碍物能力要比5.8的强  下面 说下价位 这也大家比较关心滴 5.8G 200mw要350米左右 500mw600米 1000mw就更贵了 1.2G800mw图传280米左右 抛开干扰 1.2要实惠的多 但是受到干扰会得不偿失 可能损失的更多 在我搜集资料时发现 1.4 G低通滤波器(一个120 有点贵)功能就是 只能过低频率的信号 简单说就是高于1.4G的信号就被过滤掉了 那2.4的接收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 1.2图传800mw的280米加1.4滤波器120一共才400米  距离上应该可以还能绕过障碍物 何乐不为那 !其实我是个性价比控 买东西总是爱比较但并不小气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追求低价 所以我可能是个中层人士吧 哎!本人只是将自己的一些见解 说出来造福下模友们 不到之处还请谅解 说明下不是做广告哦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两天在这版块发的帖子  一开始也很纠结的 现在明朗了!如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下 我刚入魔 3个月 很缺朋友 平时都是自己百度 希望可以多交些朋友共同探讨 共同进步!

楼主:
第一次写这么好的贴子 自己顶起

网友:
我用的就是百特1.2G和JR2.4G的组合,很好用,从不干扰,没加滤波器

网友A:
1.2G只是统称,波段从900MHZ到1.3G不等,不是所有波段都干扰2.4G的。1.4 G低通滤波器不靠谱,干扰来自发射模块,要排除干扰就要装在飞机上,徒增重量效果未必明显。

既然是性价比控,就应该上TDF-6A,走72M,将来上FM功放,大家都不干扰了。

值得注意一下法律问题:
摘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441360&page=2

1.2g-1.3g某些频道固定发射合法,所以很多生产***设备的厂商,但是上模型,不管任何频率都不合法,
根据2010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960mhz-1400mhz除1215mhz-1300mhz可以使用移动发射方式,其他均为导航和无线电定位等其他专用频段。1215mhz-1300mhz频段上模型飞机违反了《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第十二章第5条“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而其余频段用于图传本身就不合法

网友:
合情不合法

网友:
原理上可行,希望楼主实践一下,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只是统称,波段从900MHZ到1.3G不等,不是所有波段都干扰2.4G的。1.4 G低通滤波器不靠谱,干扰来自发射模 ...

前辈我的是D10控 改如何改造升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的是D10控 改如何改造升级啊?

我只用过TDF-6A,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G只是统称,波段从900MHZ到1.3G不等,不是所有波段都干扰2.4G的。1.4 G低通滤波器不靠谱,干扰来自发射模 ...

我有个冠丽的控!120买的  用1.2G 的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这个控 控制距离有点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冠丽的控!120买的  用1.2G 的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这个控 控制距离有点短

试试换一个数字接收器,我的冠丽接收器是模拟的,经常抖舵。再说现在TDF-6A已经是很便宜了。
不过要说72M有什么缺点,那就是接收天线一定要长。我玩北极星那会儿,接收器天线没法搞成竖直的,结果愣是没法把北极星飞起来,因为,飞机做的太大,滑行距离太长,还没起飞,天线垂不下来,就已经失控了,四旋翼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一个数字接收器,我的冠丽接收器是模拟的,经常抖舵。再说现在TDF-6A已经是很便宜了。
不过要说72 ...

这么恐怖,也太近了吧!就个滑跑距离也顶不住!